为什么大家做MP3都用sd卡,而不用tf卡或是minisd卡呢

楼主(2009-11-07):
为什么大家做MP3都用sd卡,而不用tf卡或是minisd卡呢?

网友:
戴个套可以当SD卡用,而反过来不行

网友:
LS经典,根据个头大小选个合适的套就行了,毕竟自己做用于研究解闷,对个头大小不敏感;

网友:
为什么要用tf卡呢?现在笔记本电脑都有读卡器,sd卡可以直接用, tf卡要是没套怎么办?

网友A(2013-09-26):
TF卡==mini SD卡   难道我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F卡==mini SD卡   难道我OUT??

真out了,TF卡==microSD卡,mini的比micro的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out了,TF卡==microSD卡,mini的比micro的大

查了一下,果然如此,既然长学问了,丢人就不算什么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果然如此,既然长学问了,丢人就不算什么了!!谢谢啊。。 ...

话说mini SD很少见啊,我只有TF转miniSD的卡套,没见过mini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