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门外汉问个小白问题。。。

楼主(2009-11-07):
SPI转8路32位计数器(用于转速)与8路PWM(1KHz)需要多少资源?多少宏单元?EPM240能搞定么?哪位大侠出来讲解下宏单元与,门数的关系

楼主:
哪个牛人给个FPGA/CPLD 的选型表啊~Altera的

网友:
32位COUNTER要32个宏,SPI串转并假设8组8位,要64+8个宏,PWM,每路8位计数要8*8=64,总共至少64+64+8+32=168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一般选型根据资源需要选择2倍左右的吧?另外。。URAT需要多少宏单元?EPM240和570  100脚封装的应该引脚兼容的吧?

楼主:
另外1个32位计数器要32个宏单元,,8个岂不是要32X8?。。。

网友:
程序中可能还需要一些计数和之类的,所以估计得至少几百个宏单元

网友:
最好先设计一下,反正也不是很麻烦的逻辑。这样比较稳

网友:
我建议先写完代码,综合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