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热风枪,大家推荐哪个牌子、型号??

楼主(2009-11-07):
想买个来吹IC~~~

大家推荐推荐吧~~~

网友:
能出热风就够了

网友:
楼上,你说话不太负责任啊!风筒也能吹出热风啊!

网友:
2楼,我说的当然是在“热风枪”范围内,你举例根本不属于“热风枪”呀

网友:
这个也能吹,运气好的话25元加邮费就能买到,运气一般的话35元加邮费

楼主:
这些好用吗?

我原本是打算买焊台式的

网友:
呵呵,我自己做过一个热风枪。。把坏了的外热烙铁头拆除,2节理电池串联,DIY低压发热丝,缠到里面的陶瓷管。。拆除手柄部分, 外部使用一个CPU风扇,+塑料壳密封。。。

外部一个可控硅。。调温,效果还不错。

经测量。。发热丝20° 1欧姆 加热状态 2.4欧姆。。功率30W左右。。能吹个QNF。。大点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qiufeng 秋枫

你用的是快克吗??什么型号?

楼主:
刚刚在淘宝查了一下

快克的热风枪不同的型号价格差距很大呀

不知道要买哪个?

网友:
【10楼】 STM32_Study
热风枪:快克858D
焊台:快克936B

网友(2011-10-28):
台湾品牌、上海出品的达龙牌热风枪也不错哦!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89551XVN5MK.JPG(文件大小:1.5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发热芯.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