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主板了,原系统蓝屏,如何安装新系统?向各位高手求助

楼主(2009-11-08):
已经折腾2天了,原主板是ga945pl-s3,开机不能进COMS,,清cmos后开机直接黑屏,同时2分钟后CPU高温,系统自己断电,送修说南桥坏了,无奈换了块gap43-es3g,
但重开机进xp后蓝屏,重装系统,发现原来的XP系统盘还有GHOST装机盘都不能安装(07年买的),请大家指导下给点意见

网友:
拆下硬盘来挂在别的电脑上用GHOST安装系统。

网友:
如楼上说的,主板变化,只能重装系统了,
找别的ghost系统试试吧

楼主:
我在网上当了个雨林木风的GHOST,但要用U盘做启动盘,正在努力中。。。

网友:
"发现原来的XP系统盘还有GHOST装机盘都不能安装(07年买的),"这个好像要在CMOS里面把SATA功能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