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PIC用什么IDE开发

楼主(2009-11-08):
各位好!我是刚学PIC,请教各位都用什么IDE和烧写工具。

网友:
写程序:gVIM
读程序:source insight
编译:picc
烧写:mplab

btw:批处理调picc编译方法---------   build cFileName

//********  以下内容保存为build.bat
//********  --chip=xxxxxxx 按需更改
//********  传入的文件名不包含扩展名 .c
@picc -q -g --asmlist --chip=16F886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P --char=unsigned -C %1.c

@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
@picc -q -g --asmlist --chip=16F886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P --char=unsigned -o%1.cof -m%1.map %1.obj
exit

:error
@echo =================================
@echo ==========ERROR!!!!!!============
@echo =================================

网友:
楼上太复杂
www.microchip.com 里可以找到你要的一切
基本上是MAPLAB + PICC(PIC16F系列)或MCC

网友:
之所以要这么复杂,是因为:

gVIM写完,快捷键一键编译,切换到proteus直接看结果,不用打开mplab不要太爽.

楼主:
MPLAB V8.30装不上

网友:
不要安装在中文名的文件夹里。尽量用不同的文件名,、。。。

网友:
QL2006烧写,MPLAB V8,PICC编译。

楼主:
烦请高手帮帮忙,我的MPLAB V8.4 只能运行在LITE mode 或者EVALUATION,这个功能不知道是否齐全,可否给我一个序列号和一个简单的例程(创建过程和编设置),PICC是否需要单独安装,是不是像CODEVISION AVR 那样谢谢!

网友:
I use hi-tide (eclipse) + picc. couldn't be happier.

网友:
我想MPLAB,烧写最好可以在线烧写调试PIC的.例如PICKIT2或者PICKIT3.
开发时用通用编程器需要反复插拨芯片,太痛苦了.

网友:
MPLAB V8.4是免费,不需要序列号吧.
PICC需要单独安装,要钱的.
不过PICC是C编译器,如果你用汇编的不需要装P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