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系列应用的高手进来,超难度问题。

楼主(2009-11-08):
模块的设置是CNMI=2,1。
假如用A手机和B手机同时给TC35模块发送消息,那么TC35只能提示接收到一个消息。
而另外个消息,只有在A或者B(刚才未提示的那部)重新再发送一个消息的时候,TC35会同时返回
2个消息,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未提示的那个。

是不是TC35的BUG?

楼主:
先说明下,CNMI=2,1  这设置是如果数据线空闲那么直接提示新短消息,否则先缓冲提示,等数据线空闲了再发出提示。

楼主:
继续等。
有知道的人说下

网友:
查查 at+cpms?,看有多少信息数量,每次都是这样?一般来说,可以归于网络问题。。

网友:
程序就是哪个样子吧,收到一个短信后就不再做别的事情了,我用的好像没有这种情况,不过我是用电脑端飞信发的,总有先后,不过很快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