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段码液晶焊反了,拆下来又麻烦,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2009-11-08):
如题

楼主:
呵呵,剪断,重新焊接,搞定了,只是较麻烦。现在正在用ATmega8做驱动显示,正在写程序,搞定后上图和程序

网友:
放心吧。只要不通电就没事。

网友:
怎么办?扔了吧。

...悄悄地说:扔到我这来吧。

网友:
芯片不要焊,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引脚都是分离的,然后就是焊线了,36根……

网友:
还是拆下来比较方便

网友:
建议不要拆液晶下来,把电路板拆下来转180度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液晶我用锡锅拆过,可以的。但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在焊锡融化的第一时间把液晶顺利地拔下来,还不能顺手扔到地上去。

补充下,用锡锅拆,背光片注定报废。

网友:
10楼的方法相当牛X.......

可惜行不通

网友:
没看过你们的具体电路,
只要将IC的4个公共端接回到液晶的公共端就行,顺序是可以在程序里修改的。
也就是最多割连8根线。

网友:
【10楼】 001friend
积分:88
派别:
来自:
建议不要拆液晶下来,把电路板拆下来转180度就可以了

这样不好,驱动芯片反过来焊不就可以了?然后电源也反过来焊,哈哈。

网友:
用的时候让人倒立着看是最完美的啦

网友(2009-12-15):
一个个拆吧……慢慢来~~

网友:
我先也焊反了,后来用吸锡枪拔下来,重新焊上,一点问题没有,现在已经用以前的430板子做了一个简单测温的玩意,就用片内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2010-04-19):
将烙铁温度跳高点,然后在液晶脚上多上点锡,滑几遍等锡都融化了就可以把一边拿掉了,另一边同样方法。我这样拆过很多液晶的。

网友:
用吸锡烙铁,或者空心针

网友(2010-06-19):
我一般是用空心针逐脚进行分离的.

网友:
多少个脚的?我以前拆15个脚的液晶至少拆了50片,只有大约4-5片拆出问题了,就是引脚跟液晶相连的那个地方变黄了,用还是可以用,关键是温度控制好,热的时候液晶变黑不要怕,只要受热均匀,当液晶全黑的时候稍微冷却一下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