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路由器,接两台电脑上网,怎么弄?

楼主(2009-11-08):
原先是接一台电脑,上网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现在想用个路由器,接两台电脑上网,怎么弄?

网友:
让路由器拨号,路由器开DHCP

网友:
一般看说明书能解决问题。
192.168.1.1

网友:
路由器要具备pppoe拨号功能。 并且电信给你的账号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那就是电信把这账号隐藏掉了,通过抓包可以分析出真实的用户名)。

另外路由器NAT 打开,打开DHCP(不打开也可)

网友:
网线接WAN口,电脑接LAN口
192.168.1.1
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 (一般是)
按提示配置
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