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个信号发生器幅度控制思路。

楼主(2009-11-08):
最近正在做一个简易的信号发生器,控制部分用的是atmega16,信号发生用的是AD9834,想做到15M,频率幅度键盘控制,但是关于幅度控制一直找不到好的思路。
AD603放大部分也做了,因为AD9834在不同频率下输出幅度变化很大,我应该如何处理好呢。
笨办法是测定AD9834不同频率下的输出幅度,然后计算出AD603的控制电压,实现幅度调节。
但是这样怕精确度不高,想通过AD测的输出的峰值,然后在校正一下。
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频率范围这么大的峰值检测。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是不是我的思路不对呀。

楼主:
请帮帮忙了,一直想这个事情苦于没有思路了。

网友:
好像看过AD603做自动增益控制的

楼主:
AD603的自动增益控制能从1HZ到15MHZ么,应该不能这么宽吧。

网友(2009-12-23):
用AD835,安捷伦的33250的service手册里面有原理图的。

楼主:
谢谢4楼 我来试一下

网友:
AD811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811也可以

楼上的意思是AD811+数字电位器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811也可以
楼上的意思是AD811+数字电位器是吧?

也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我打算用DAC控制。。。

网友(2010-02-05):
不用这么麻烦,后端用PIN就可以

网友:
根据我自身的实验经验,用峰值检波构成反馈环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看看各位高手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

网友:
好像是 魏坤的电赛方案,翻翻魏坤的旧贴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的确 基本无法用峰值检波或者有效值检测的方法测量幅度后反馈控制。
通常都是用笨办法,测得幅频特性曲线,然后放大。

网友(2010-06-12):
还是用FPGA+DA来的方便,这个我也想了很长时间,我有一个项目就是频率和幅度可调的。

网友:
我这次毕设也关于DDS的,同样涉及到幅度可调,我采用的是AD8370数控增益放大器,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增益步进比较大!

网友:
模拟乘法器

可以调节幅度,也可以AM调制

网友:
AD835就是太贵,呵呵。

网友:
1、运算放大器。控制范围窄。

-----------------------------------------------------------
由于ad9834 是电流输出型,改变那个6.8K 电阻,发生幅值变化。由此,2个方案

2、数字电位器 (不知道是不是数字电位器选的不合适,效果也不理想。)

3、使用8位 R型 DAC。(呵呵,我自己想到的,吹牛)把dout接到dac的参考端,改变8个数字,那么dac输出就是幅值可变的了。

还有一种最好且最贵方案,使用ad9852(这个片子不好买)。

网友:
楼主,你别想了,还是加个电位器吧。嘿嘿

楼主:
我用了835,效果蛮不错的。

网友:
如果就只是正弦波的话,可以做个精密整流滤波,就可以得到一个峰值了.可能不是非常准,但是可以通过AD和软件修正来补偿.
对于其他波形,也可以用AD+软件修正来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就只是正弦波的话,可以做个精密整流滤波,就可以得到一个峰值了.可能不是非常准,但是可以通过ad和软件修正来补偿.
对于其他波形,也可以用ad+软件修正来补偿.

精密整流滤波,能全频带覆盖么。。。

网友:
1:1的放大倍数,带宽宽些,有问题吗?

网友(2010-11-10):
TI的高速运放 不贵哦 350MHz 1:1 的
反馈用 高频JFET 控制珊级电压 能控增益

你的控制电压快点 准点 能调幅

网友:
用三极管钳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画图不要见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2010-12-23):
用AD835+宽带峰值检波+DA,做闭环控制,可以做到很精确。而且还可以扩展成数字时时显示

楼主:
宽带峰值检波 也不可能从近乎0Hz覆盖到几十MHz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10M还是可以实现的 看用什么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通带内  线性度好 还是有点困难 可以用软件修正的

网友(2011-09-28):
回复 楼主:

(AD835  vgc  ) +   (1N60+OP227+AD811组成高速峰值检波)  闭环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AD835可以用 vca822  参考黄老师编写的 TI杯 08年比赛作品的资料  有专门介绍VCA 822  的agc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603不是很好控制

网友:
如果就只是正弦波的话,可以做个精密整流滤波,就可以得到一个峰值了.可能不是非常准,但是可以通过ad和软件修正来补偿.
对于其他波形,也可以用ad+软件修正来补偿.

网友(2012-01-09):
回复 网友D:

你的AD8370是用+5V的接法还是用+-2.5V的接法,我目前用+-2.5V的接法,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2012-04-05):
标记一个!

网友:
为何用ad无法构成闭环?我刚好用了这个方案,看到这个帖,我心中一凉啊?不过还是没想明白为啥不行?反应速度不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