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预览第三回

楼主(2009-11-08):
下面是预览。这里不要留言预订了,预览离能接受预订还很远呢,现在预订不好统计:)

不说了,先上图。

真是个力气活,脖子都快断了……

嘿嘿,搭错线……

秒针是红、绿间隔的LED,分针整5分钟是蓝色LED,其他是黄色LED,时针是全彩LED色彩不断的变幻。

先汗一下,焊接手艺太差,实在没办法,眼力不行了手还抖。
再汗一个,布错根线,先找个电阻引脚搭着调试。
还有汗一个,焊好后发现一半的LED焊错了方向。大汗淋漓……

现在走时,显示都好了,下一步是调通加速度传感器,再解决组装的问题、最后是优化功耗。昨天初步试了一下,放在表壳里还是挺合适的。
预计一周内完成调试,然后再改板下板就可以做正式板了。

网友:
先支持一下
我定了一大批0603的全彩管,等到手可以爽一下
另外之前从阿莫那里搞了几只ST数字加速度计,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2009年的1分硬币,很长时间没见到1分了.现在流通1分有什么意义?

楼主:
0603还全彩~~~~焊不上啊,你们年轻人眼力好,哈哈。

我刚从中发抓了0805的全彩的,下一板用0805的全彩的。调试中发现这种全彩的,红色会格外亮,所以在做PWM的时候比蓝和绿要小很多。此外有没有好办法生成个随机数什么的,用于搞色彩。

楼主:
这个1分我也好奇怪的,家里门口鞋柜上有个盒子专门放这种零星的硬币,我随手抓了个,就是2009的。拍照片的时候我就琢磨着得被问到这个。

估计是 稻香村 找的,这家店如果你不声明不要零钱的话,会一分不差的找零给你。

网友:
to 【3楼】 abuzhu 白沙
我之前也从中发抓过几只0805全彩管,不知白沙是什么价格抓到的
0603全彩管,实际尺寸1.6mm*1.5mm*0.55mm,其实应该叫0606才对,我是9毛钱抓到的
整盘买的话估计6毛多

网友:
白沙你的怀表内径是38mm吗,有没有照片
我手里两只怀表,一个37mm,一个37.5mm,相当无语
前面玻璃片的尺寸只有34mm-35mm,最外圈的LED遮住一半……

网友:
再打听一下,光敏LED是怎么连接的,从板子上看怎么像是直接接到IO上了

楼主:
0805全彩我拿了100只,1块1只,老板说拿整盘还有的谈,几百只就这样吧。

我手里的怀表板(上面照片里的)实测外径是38mm,表面是35mm,焊好的板子放在表壳里,最外圈的LED几乎刚好卡在表面里。怀表的照片也有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4388&bbs_page_no=1&bbs_id=3060

楼主:
IO出来接个电阻,再接光敏的阴极,光明敏阳极接地。这个光敏的阳极再接到有AD功能的IO上,用AD采样。
第一个IO控制这个部分的供电,然后用AD采样。这里我觉得要求不很高,有个相对VCC的采样值就可以,因为LED也是以VCC驱动的。所以用VCC作为参考,没有搞额外的基准。

网友:
偶手里有1分 和 5分的,上周,稻香村找的。。。

网友:
超市或商店或银行,一般零钱要是都不找,累积起来,应该挺惊人的:)

网友:
牛,等白沙的好东西了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看懂时间有点费神

网友:
是用的光敏LED吗
那晚上没光怎么办
打不开了吗?

楼主:
LS的,没光的时候拿手电或者手机照一下就好了,哈哈………………

没那么痤的,光敏是用来调节显示亮度的,打开显示要表栓配合才行。

网友:
很有创意啊。期待成品

网友:
期待光敏管的效果

网友:
黑暗中的效果还不错啊,不知道太阳光强烈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
找了一下,贴片光敏管淘宝没找到,阿里巴巴也很少

网友:
【11楼】 weihua 我爱花楹
超市或商店或银行,一般零钱要是都不找,累积起来,应该挺惊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在的银行相当的无耻,有一次零头大于5分都直接省略,而信用卡差一分没还都罚息,

网友:
http://www.eng.yale.edu/pep5/pocket_watch.html

网友:
白沙的花样做得很不错,好喜欢

还是建议考虑下腕表吧,拿个怀表上班多不方便啊?

楼主:
腕表?我在市场上看了下,能用的腕表壳不多啊,先把这个怀表搞搞好再说啦。

网友:
白沙,情况怎样了?
我厂里有做手表到时试试能不能DIY几个成品.

楼主:
29楼的兄弟:第二板正在打样,估计下周三会拿到东西。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就是正式版,相对预览版会再上一个台阶。

等正式发布时,我会给出相对详细的DIY方法,不过你厂的手表大小要合适才放的进。

网友:
主要还是要能给出详细的尺寸,那样就可以进行结构方面的设计.表壳要没合适的我找个机会直接用加工中心铣出来.
这只是我想的.到时再看情况.

楼主:
好,明白了。

网友:
楼上的,使劲顶到200楼,肯定超过100分了,哈哈

网友:
咦,怎么这么快就看不到33楼了?

网友:
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网友:
不错,
顺便问一下lz,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功耗多大啊,

楼主:
等待啊~~~~很心焦的,还是无机酸猛,想做板分分钟做好。芯片底下是空白的,打算批量做正式板时写点字在里面,现在想好的有:

梵文 阿 字,代表佛教;
太极图,代表道教;
十字架,代表天主教;
还有什么可画的——单色而且简单,用大色块填充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上的顶层连线有点小蝌蚪找妈妈的感觉了

我觉得画太极图好看

网友:
看着实物点亮时,亮点有些散光的感觉,不是很清爽。是照片的效果,还是实际就这个样子?

网友:
佛爷把我国宗教都搞定了,居然还精通梵文!

网友:
说起来这个比较容易画“卍”

楼主:
答42楼:照相机镜头脏了。

卍字也不错,不过容易让不大明白的人误会成卐,那就不好了。

楼主:
老婆大人布置任务——至少能播放一段《爱的罗曼斯》。

我就晕……这得多大的存储量谁有概念啊?

网友:
to 【46楼】 abuzhu 白沙
实在装不下的话……用MIDI格式应付一下,空间稍多的话就加上和_弦

楼主:
OK,研究一下MIDI。

网友:
随机数。。。可以用伪随机数啊。。种子用时间产生。

内圈的LED似乎尺寸太大了。。看着有点不协调。

网友:
刚才去那个网站看视频
代表秒针的LED跑完一圈后,代表分针的LED转换的是很要全部亮一遍
不知道白沙大哥做的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有视频看的话就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调节时间?

楼主:
调时间用加速度传感器,在表面上双击,进入调整分针状态,在右侧单击增加计时数字,再次双击表面进入调整时针状态,再次双击表面退出。

这些LED怎么亮、时间怎么调等问题我希望我这里只提供基本的平台和功能,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自己编程。
目前已经在板子上加入的要素包括:
3轴加速度传感器,能分辨静态角度、加速度、摇晃、敲击等
温度传感器,
电磁蜂鸣器,
代表时针的LED已经换稍微小一些(还是1206)的,

昨天在ST的MEMS传感器研讨会看到个地磁传感器,可以做指南针,现场演示看效果还不错。不过好像连样片都没有提供申请,要不然倒可以放进来。5*5的QFN封装。

网友:
酷!  等套件
Mark....

网友(2009-12-15):
帅啊~~~好像做一个呢~~~什么时候有材料发售啊~~我买一份 嘿嘿~~

网友(2010-03-26):
非常强大,不得不顶

没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2010-08-08):
受累打听下,电池在哪?

网友(2010-10-21):
回去画画原理图。

网友:
这个,想法真是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