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B-EZ问题 急!

楼主(2009-11-09):
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给予解决!  谢谢!

网友:
已经告诉你了,芯片ID 不对,看看你板上的IC是不是0513A啊.我也干过类似的蠢事,设备型号选0511,板上焊的是0511A

楼主:
关键是我上次都可以用,这次就不行了,上次设置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
你用编程软件把芯片擦一遍,再试试看

P.S. 最好把Linker option里的IDcode那个选项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