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在飞行中会有时突然失控一下?

楼主(2009-11-09):
飞得还算稳,但有时飞控板的橙灯突然亮起来同,时间不定,有时会闪一下,有时会亮几秒中,亮橙灯时,四轴有时会失控,马达的转速会不规则起来,有时会突然降低,有时会突然升高,此时整机会突然下跌或上升。好象是受了干扰。

但果没有飞起来,即是转速不高时,就没有这个现象,不象是无线电干扰。

网友:
不会是供电有问题吧?

楼主:
不是供电问题,用电源也是一样,感觉好象是I2C传总线受干扰一样

网友:
把接收机的天线弄好点,应该是发射接收部分出问题了。
我以前遇到过,TDF的接收器太差了,经常被干扰,收不到信号!

楼主:
我也是首先想到是遥控设备受干扰了,但在地面时好象没有这个现象,只是转速高了,飞离地面时才有,我提遥控设备天地飞6A,

我再仔细试试看看

现在不敢高飞,怕突然失控炸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标准的设备干扰。我之前遇到一次,新做的8轴就这么毁了。主要是设备太差,况且tdf是am的设备,稳定性很差的,兄弟,还是用pcm设备,加解码器飞吧,安全多了。

网友:
PCM也不一定行,我用的PCM输出控制角、接个MCU的调速器,我程序专门对付失控加了如果1秒内没有1-2ms脉冲,自动关闭(我是车,不是飞机,可以关闭)直到下次收到正确信号,结果实验发现,全速时会打嗝,经查,信号被干扰,PCM内部机制是宁可不输出,不乱输出,造成没有输出使我的调速器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