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驱动无响应

楼主(2009-11-09):
我焊接了3个液晶模块,都分别用51和ATmega8驱动过,可是均无响应,模块上的LCD偏置电阻我已经短接了。M8使用内部1M时钟,51单片机使用12MHz晶振,代码分别如下
ATmega8L驱动ourdev_501361.rar(文件大小:31K) (原文件名:ATmega8L驱动.rar(IAR4.30))
51单片机驱动ourdev_501362.rar(文件大小:16K) (原文件名:51单片机驱动.rar(keil))
请大侠们帮忙解决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51代码基本是gdrc 古道热肠网友的,只是修改了IO口,另外他使用的是24M晶振,我的是12M的,这个问题应该不大的,还有就是我使用的电源是5V的,HT1621手册上说可以到5V,背光片没接电源

网友:
向芯片写数据那个函数,应该是高位在前。

void SendDataBit_1621(uchar data,uchar cnt) //data 的低cnt 位写入HT1621,低位在前

楼主:
真怀疑驱动芯片坏了(我焊接技术也没那么差吧),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几率吧,3个都不行,汗。晚上再试试

楼主:
不可能滴,呵呵,我焊接的时候可以看见液晶在显示(一只手砰液晶引脚,烙铁焊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液晶某些字段在显示,所以能判定我没焊反的)。为了确认下,液晶一侧有个突起吧,那么这一侧的下方引脚就是1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