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GTM900C的小故障。

楼主(2009-11-09):
AT+CPMS="SM","SM","SM"

+CPMS: 2,60,2,60,2,60

OK

AT+CPMS?

为啥发AT+CPMS设置的时候有数据返回,发AT+CPMS?查询就没数据返回呢?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奇怪,不过上面那个 60,好像没怎么见过,一般SIM是50,等高手。。

网友:
GTM900C 可以查询的。
AT+CPMS?
+CPMS: "SM",50,50,"SM",50,50,"SM",50,50

OK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程序的问题,AT+CPMS?回的比较慢,等待时间不够,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