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78由5V升压至12V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朋友们帮分析一下原因吧

楼主(2009-11-09):
一块板子上设计了LM3478升压电路,由5V升压至12V,但是始终不能正常工作,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为4.63V左右。
硬件电路如下,请用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说明:
1、VCC提供5V输入。
2、C34实际应用时焊接100uF/16V。
3、上图的设计以前公司的同事用过。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
建议看下MOSFET的驱动波形以及反馈的波形,估计是启动不了

网友:
按手册来做,就可以排除是设计问题,

网友:
5V - 4.63V = 0.37V

正好是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

所以问题出在MOS管没有工作。

如果是电感问题输出地应该是 2.5V左右

你的电路没有起振,查查振荡部分。或是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周末换一片IRF7807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有很多问题啊,第一,误差放大器闲置不用,第二,电流采样位置,居然直接并联104,要过滤尖峰也得是R-C滤波。
7473的开启电压是否能满足,
VGS(th) Gate Threshold Voltage 3.5 ––– 5.5 V VDS = VGS, ID = 250μA

门槛最大5.5v,我看很悬。
换一个低门槛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