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8

楼主(2009-11-09):
用下载器往目标板下载怎么连接不上找不到器件提示如下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求助帮助解决

网友:
是USBISP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如果是USBASP的话,请确认线路连接,目标有有没上电?然后就是默认M8是内部RC1M的,USBASP的速度太快,要把那个slow的跳线接线,然后才能正常读写!

楼主:
已上电,我购买的目标板原厂的芯片可以下载,换了新买的芯片就读写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新买的芯片是新出厂的设置吗?

我碰到过是人家用过的,溶丝已经把ISP禁止了,同时RESET为I/O了。此时只能采用并行高压编程方式改变溶丝的配置,然后才能使用ISP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