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V的LDO型号?4.2V-5V可变输入,4V稳定输出

楼主(2009-11-09):
求一个4V的LDO型号?4.2V-5V可变输入,4V稳定输出
用DC/DC降压芯片是可以做,但是电路元件过多,PCB空间不够。
有没有一个LDO+2个电容+二极管能实现的?

网友:
稳妥起见,还是建议用开关电源
100mv压差级别的LDO不是没有,比如TI的TPS78001,但你能保证电压稳定且不低于4.2么。
而且这种LDO价格和LM1117adj之类价格能高出几倍,还不如搞开关稳压器了

网友:
看你的电流有多大了

一些PMOS的LDO,压降还是很小的。
300mA 压降 200mV  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2011-02-08):
一般输入在5V左右,不会变化太大吧,你的电路供电应该是宽电压的,3.3-5.5V都可以,那你就直接串个二极管不久完了,还搞那么费事

网友(2012-05-29):
4.0V的LDO还真的有。HT7140A-1输出电压4V。刚好我也要用到。

网友:
1084,有可调的,我们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