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5仿真8086的例子为么不成功显示“1234”

楼主(2009-11-09):
用proteus7.5自带的8086例子仿真,发现无法得到“1234”的显示,显示根本没有,也没有任何出错提示,用的是ghost的xp系统,且发现8086的M/IO引脚处始终是红色。

楼主: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实现的?请楼上高手指点一下。我运行时怎么也没出现,也不出错。8086的M/IO引脚始终为红色。也可以把您的建议发到wzy1963@126.com中,谢谢!

网友:
破解的 Proteus 7.5 sp3 ,没有任何特殊的。

楼主:
我用的是破解的,但不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网友:
请JQ_Lin帮忙看看,我的也无法运行:

网友:
To 【6楼】 eezm

截图供参考。

网友:
i8086.dll
82xx.dll
同我的对比一下,试试。

i8086.dll ourdev_503985.rar(文件大小:102K) (原文件名:i8086.rar)

82xx.dll ourdev_503990.rar(文件大小:102K) (原文件名:82XX.rar)

网友:
多谢JQ_Lin,用您的8086.dll就好用了。放上我的,您看看正常否。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3995.rar(文件大小:102K) (原文件名:i8086.rar)

网友:
To 【9楼】 eezm

能用就好。
正常破解的i8086.dll文件同原版的差异不多、不大。
你的i8086.dll差异太多、太大。

网友:
再次谢谢JQ_Lin的热情帮助。

网友:
楼上的两位可否把proteus的破解版给我传下?
或者从哪里可以找到破解版的,我搜了一上午破解版没有一个可以用的。

网友:
我的QQ:415729932.

网友:
To 【12楼】 breakcelee 阿沐男

自己在下面的帖子里找。
ВЫПУСК 2.1.3 (for Proteus 7.5 SP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8030&bbs_page_no=1&bbs_id=1037

网友:
感谢JQ_Lin,用您的8086.dll才可以用啊 非常感谢

楼主(2009-12-12):
请问JQ_Lin,我的i8086.dll大小为:276 KB (282,624 字节);82XX.DLL大小为:252 KB (258,048 字节)。程序可以运行,但得不出图中所示结果。不知何因?且IO/M始终为红色

网友:
To【16楼】 wzybme2009

这两个文件在【8楼】。
仔细看前面的帖子。

楼主:
我下载了您提供的两个文件,也比较了两个的大小,是一样的。
(原文件名:8086.JPG) 这是我运行后的提示

网友:
楼上,大小一样的文件,内容就一定会一样吗?

网友:
请问LZ,8086的程序是用什么来编译的?是用汇编来写的吗?谢谢!

楼主:
太谢谢JQ_Lin,问题解决

网友(2010-04-23):
proteus7.5 8086

网友(2010-11-26):
为什么我仿真8086会出现下面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2011-01-04):
我的也是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
楼上两位可以把仿真文件传上来。

网友(2012-03-26):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目前在做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x86的Proteus仿真,起步阶段就遇到了许多挫折,在论坛中发现你对这方面很有研究,希望你能给予我帮助,可不可以把你的qq发给我,或者加我的qq:1013932306,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