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编好一个程序后,程序的模块中有一个时钟输入信号。
这个时钟输入管脚该怎么分配?
是所有的时钟都能接上去么?
还是怎么回事啊?
请大家帮个忙啊

网友:
硬件接在哪就怎么分配阿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de2,FPGA他的管脚图上面画的有很多的脚,都是clk。到底哪个才能啊?

网友:
哪个接了晶振就用哪个clk

网友:
引脚是clk一般表示该引脚可以作为全局(整片或某个象限的)时钟,但不一定都用,你硬件电路接哪个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