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岩崎ss5121进口100兆示波器使用求助

楼主(2009-11-09):
刚入手一台日本岩崎ss5121进口100兆示波器,不知道是设备有问题还是我不会用,
无论怎么调都不出波形,哪位老兄指导一下呀!不胜感激,我的qq是2526422

图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没有波形,有横线吗?如果机器好的,可能你没用自动扫描,你Y偏移不对

网友:
先按BEAM FIND看能否找出光点,如找到,用X,Y位移移到屏幕中央。

网友:
调调focus试试看,我以前也遇到过focus太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

楼主:
按照 eezm的指点   ,按下beam find 开机瞬间可以发现光点,比较清晰,光点也在中央,但是随后就消失了,光点也不见了,然后无论怎么也调不出来了,这种情况是机器有问题吗?,朋友说可能聚焦聚不住了

网友:
光点是在beam find 键没抬起时就消失吗?

楼主:
是的,光点在beam find 键没抬起之前就消失了,只有开机瞬间有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吧,有可能高频高压瞬间震荡而后停振了,可把高压帽从示波管上摘下,减轻负载,看是否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