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中这样的设置对否?

楼主(2009-11-09):
在mach3如下中,电机设置里:
脉冲数/单位:100。
最大速度单位/分钟:7000。
s加速度单位/秒:900。
脉宽:5。
方向脉冲:5

上面的设置对吗?我是实验的得来的。

网友:
这个设置要根据机器来设定的,和驱动板来设定的,没有通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