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在接收模式下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09-11-10):
我调试了了一下CC1100,如果不使用“halSpiStrobe(CCxxx0_SRX)//进入接收状态”可以将电流控制在1.5mA左右,但是如果启动中使用“halSpiStrobe(CCxxx0_SRX)”其电流就一直保持在18mA左右。但我做的设备要求可以低功耗接收的,请问我应该用什么办法?
const RF_SETTINGS rfSettings =
{
        0x00,
    0x08,   // FSCTR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00,   // FSCTR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10,   // FREQ2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byte.
    0xA7,   // FREQ1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byte.
    0x62,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byte.
    0x5B,   // MDMCFG4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3   Modem configuration.
    0x03,   // MDMCFG2   Modem configuration.
    0x22,   // MDMCFG1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0   Modem configuration.

    0x00,   // CHANNR    Channel number.
    0x47,   // DEVIATN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0xB6,   // FREND1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0,   // FREND0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8,   // MCSM0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0x1D,   // FOCCF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0x1C,   // BSCFG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0xC7,   // AGCCTRL2  AGC control.
    0x00,   // AGCCTRL1  AGC control.
    0xB2,   // AGCCTRL0  AGC control.

    0xEA,   // FSCAL3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2A,   // FSCAL2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00,   // FSCA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11,   // FSCA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59,   // FSTEST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81,   // TEST2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35,   // TEST1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9,   // TEST0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B,   // IOCFG2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0x06,   // IOCFG0D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martRF?Studio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pseudo register explanation.

    0x04,   // PKTCTRL1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5,   // PKTCTRL0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0,   // ADDR      Device address.
    0x0c    // PKTLEN    Packet length.
};

网友:
请问谁可以开发2.4G的鼠标键盘?加我QQ:1016353835

网友:
降低功耗就用CC1100的WOR无线唤醒功能呗

网友:
只能用WOR功能,请自己下些资料看看吧.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文档

我做过1100的WOR,但不是很成功;

网友:
看应用了。我是tdma,做精密的synchronization,精度就是大约33us(32khz的外界crystal的精确度)。因为接收一个byte的时间(250kbps)大约是30来us,所以足够用了。

网友:
鼠标只要发送即可,平时让它处于掉电模式,有数据时发送,发送完后继续掉电。就很省电了

网友(2010-02-03):
用WOR功能
再加上接收信号强度判断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如果射频芯片没有WOR功能,也可以用软件实现。

网友:
成熟2.4G鼠标键盘方案,如有需要请加QQ:1016353835,请注明需求。

网友:
LS大侠的意思是:
WOR 定时唤醒后,首先去读RSSI的值?,再接收数据?

刚刚开始研究CC1100,有个问题请教:
有个资料上的产品说:
前导码:0x55
后导码:0x55
对于CC1100 前导码来说,前导码没有问题,后导码是什么呢?

网友:
只用过CC1100/CC1101的包传输方式,分为前导码、同步码、(地址)、数据、(校验),无结束码
前导码是固定的,用户可以设置长度,2字节同步码可以定义也可以设置重复次数。

WOR唤醒后,判断RSSI值,可以由CC1101自己完成。

网友:
谢谢,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