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耐心的朋友请进来帮我看下我写的LCD 1602 的驱动程序,怎么不能显示字符。

楼主(2009-11-10):
大家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我用的 LCD1602液晶屏。我想让它显示一个A。为什么不能显示。我实在想不出来。发个贴请教下大家。
哪位高用能帮我分析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定义引脚。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LCD_EN     P2_3
#define   LCD_RS     P2_1
#define   LCD_RW     P2_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include <REGX51.H>
//主函数。
void main ( void )
{

  delay_ms ( 400 );
  LCD_intal ( );
  delay_ms  ( 2 );
  writer_addr  ( 0, 5,'A' );
  delay_ms  ( 2 );

}

//写数据时序。
void  writer_date_timing   ( uint8  date  )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date;
delay_us ( 3 );
LCD_EN = 0;
LCD_EN = 1;
delay_ms ( 1 );
LCD_EN = 0;

}

//写命时序。
void  writer_Command  ( uint8 order )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order;
   delay_us ( 3 );
   LCD_EN = 0;
   LCD_EN = 1;
   delay_ms ( 1 );
   LCD_EN = 0;

  }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intal ( void )
{
   uint8 n = 3;
   LCD_DATA = 0;
   while ( n-- )                //设三次模式。
   {
      writer_Command ( 0x38 );
          delay_ms ( 5 );
        }

   Lcd_WaitBusy ( );            //检测是否为忙时。
   writer_Command ( 0x38 );
   Lcd_WaitBusy ( );
   writer_Command ( 0x01 );          //清屏。
   Lcd_WaitBusy ( );
   writer_Command ( 0x06 );          //功能设置画面不动。
   Lcd_WaitBusy ( );
   writer_Command ( 0x0c );          //开显示开关。
   ;

}

//检测是否为忙时。
uint8 Lcd_WaitBusy ( void )
{
    uint8 Busy = 0x80;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0;
     LCD_EN = 1;
         delay_ms ( 1 );
     LCD_EN = 1;
     while ( LCD_DATA & Busy ); //检测忙信号
     LCD_EN = 0;
     return(LCD_DATA);       //若不处于忙状态显示字符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writer_addr  ( uint8 x, uint8 y, uint8 addr )
{

   y &= 0x1;
   x &= 0xF;

   LCD_RS = 0;
   LCD_RW = 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if ( x )
   LCD_DATA  = x;
   delay_us ( 5 );
   LCD_EN = 0;
   LCD_EN = 1;
   delay_us ( 1 );
   LCD_EN = 0;

  writer_date_timing ( addr );  写入字符。

  }
//延时MS
void  delay_ms ( uint16 ms )
{
  uint16 i,n;
   for ( i = 0; i < ms; i++ )
     for ( n = 0; n < 1000; n++ );

  }

//延时US。
void  delay_us ( uint16 us )
{
while ( us-- );
}

网友:
1602的代码网上一大堆,看看你的第3脚接的电位器,调一下对比度试试。不要以为看不了就不行。

楼主:
调 VO 脚是控制每个引脚上的电压。我也调过就是不行。

网友:
上拉电阻接了吗?

楼主:
我用到的脚每个都接了上拉电阻。引脚的电压可达到5V。

网友:
给你个代码参考一下吧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1840.rar(文件大小:1K) (原文件名:1602.c.rar)

楼主:
真的快受不了了。我是按这个步骤来写的,也参考过网上很多的例子,就是不行,说LCD 是坏的吗。我仿真也不行。我调延时调长一点也不行,短一点也不行。LCD有这么难吗。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把程序搞得那么复杂,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找不出来,你自己也不知道。建议把多余的东西都去掉。

网友:
是不是延时少了。

楼主:
把多余的东西都去掉。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点亮屏了呢。最起码要显示个字符才知道屏跑了没有。

网友:
还是把实际接的电路拍一下发上来让大家帮你吧

楼主:
我是参照这个图连接的。希望大家帮一下忙。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端口设置软件和硬件 怎么不一样?

楼主:
我今天把上面的程序改了下把光标设为闪动的时。在仿真时可以看到光标闪动。写字符进去就是不能显示字符。这我实在不明白,我看了很多网上这方面的东西,方法一样的。为什么就不行呢。有谁知道吗。

网友:
写数据写命令时三根控制线和数据线配合要严谨,,时序也要对,,没有命令和数据传送的时候要保证数据线为0x00,,再研究一下时序吧,,可能有收获,,

网友:
//写数据时序。
void  writer_date_timing   ( uint8  date  )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1;
LCD_DATA = date;
delay_ms ( 1 );
LCD_EN = 0;
}

//写命时序。
void  writer_Command  ( uint8 order )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1;
   LCD_DATA = order;
   delay_ms ( 1 );
   LCD_EN = 0;
  }

这样就应可以了

网友:
用的是5V逻辑吗?用3.3V逻辑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
看看我写的吧,什么都写好了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5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axbiger&bbs_id=9999

网友:
E使能之前最好清零数据线,,解除使能之后也清零数据线~~

网友:
没关注别的,就是发现楼主的主程序没死循环。程序跟定跑飞,还不知编译能过不?

网友(2011-12-17):
弄了好久了 1602LCD还是跟没有初始化一样 显示一排小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