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动用三万元级别的LAB6051逻辑分析仪: 探讨不同核心速度下,mach 软件输出的脉冲数

楼主(2009-1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沙发。。。
等待继续。。。

网友:
从楼主位的文字看,应该是用了一台电脑,CPU设定为不同的核心频率?

并口的速度,其实看的是外部ISA总线的频率(这个说法现在不知道是否确切),与 CPU 倒是没有太大关系

CPU 执行一次ISA总线的I/O操作,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等待状态下的。

网友:
核心速度越高越好,看最后一组数据,基本相同

网友:
将2500的5个数据合到一起看。都是1、0,但最后有两个连续取了两个1,所以数多了

网友:
并口的速度,其实看的是外部ISA总线的频率(这个说法现在不知道是否确切),与 CPU 倒是没有太大关系

CPU 执行一次ISA总线的I/O操作,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等待状态下的。
---------------------------------------------
这个说法应该是确切的。现在并口仍然挂在ISA总线上,由主板上的“南桥”负责将PCI转成ISA。使用OUT指令向378H端口输出一个数,大约要750ns,两条OUT指令一个脉冲,所以脉宽最小是750ns,周期最小是1.5us,可以编写一个内核模式的驱动程序测试下,或者在“纯DOS”环境下试验。

有个名叫GIVEIO的WIN32内核模式驱动程序,使用了一些未公开的DDK函数,可以解除WIN32对I/O的权限控制,使得用户模式的普通应用程序也能使用IN/OUT指令操作端口。GOOGLE下GIVEIO,有源码的,利用VC6+DDK即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