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的用法,疑问汇总

楼主(2009-11-10):
在使用new时有些疑问

1. 如何对此数组空间初始化?

如:int *pA = new int[100];

fun()
{
  int *pA = new int[100];
}
2. 是不是每次运行函数都会申请新的空间?

网友:
是不是每次运行函数都会申请新的空间?  是的。

楼主:
另外摘录一些网上的说明
一、基本数据类型的动态分配
new和delete已经完全包含malloc和free的功能,并且更强大、方便、安全。使用动态分配内存时不能忘记释放内存,不要忘记出错处理!下面先看new和delete的基本使用方法。#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
{
        // 基本数据类型
        int *i = new int;        // 没有初始值
        int *j = new int(100);        // 初始值为100
        float *f = new float(3.1415f); // 初始值为3.14159
        cout << "  i = " << *i << endl;
        cout << "  j = " << *j << endl;
        cout << "  f = " << *f << endl;
        // 数组
        int *iArr = new int[3];
        for (int i=0; i<3; i++)
        {
                iArr = (i+1)*10;
                cout << i << ": " << iArr << endl;
        }
        // 释放内存
        delete i;
        delete j;
        delete f;
        delete []iArr;        // 注意数组的删除方法
        return 0;
}
二、内存分配时的出错处理
一般有2种处理方法,一是根据指针是否为空来判断,一是用例外出错处理所抛出的“bad_alloc”来处理。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new>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
{
        // 判断指针是否为NULL
        double *arr = new double[100000];
        if (!arr) {
                cout << "内存分配出错!" << endl;
                return 1;
        }
        delete []arr;
        // 例外出错处理
        try {
                double *p = new double[100000];
                delete []p;
        } catch (bad_alloc xa) {
                cout << "内存分配出错!" << endl;
                return 1;
        }
        // 强制例外时不抛出错误,这时必须要判断指针
        double *ptr = new(nothrow) double[100000];
        if (!ptr) {
                cout << "内存分配出错!" << endl;
                return 1;
        }
        delete []ptr;
        cout << "内存分配成功!" << endl;
        return 0;
}
三、用new产生类的实例
前面章节已经用了很多了。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lassA
{
        int x;
public:
        classA(int x) { this->x = x; }
        int getX() { return x; }
};
int main ( )
{
        classA *p = new classA(200);        // 调用构造函数
        if (!p)
        {
                cout << "内存分配出错!" << endl;
                return 1;
        }
        cout << "x = " << p->getX() << endl;
        delete p;        // 调用析构函数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