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仿mk的上位机

楼主(2009-11-10):
暂时只有通道值显示和波形显示

选择串口-》打开通信端口-》发送命令,就可以获取各个通道值和波形,可以点放大缩小进行缩放

可以重启下位机(飞控板),通道说明,其他按钮没用

比较粗糙,用着玩吧

楼主:
源码在此,写的很乱,使用C++ bulider6.0编写

网友:
MK上位机哟,不错,支持一下!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玩啊,偶尔上来瞧瞧!!

网友:
不错不错!阿莫给条裤子吧!

楼主:
应该可以用吧,在我的四轴上是可以的。

据卖家说我的四轴烧的是0.74d版的飞控程序,不过串口的调试信息跟mk网站上下载的原版0.74d的程序不太一样,可能他做了点修改吧,通信协议还是兼容的

其他版本的飞控程序没测试过,估计通信协议是兼容的吧,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改进了一下,加入了3d姿态显示

网友:
不错 好像不支持usb-rs232

楼主:
支持啊,我用的就是usb-rs232,只是不能自动识别串口而已,要手动选择

网友:
楼主 能给出一下通讯协议吗?

楼主:
通信协议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SerialProtocol?highlight=%28%28----%28-%2A%29%28%5Cr%29%3F%5Cn%29%28.%2A%29CategoryCoding%29

网友:
我电脑从com4 开始的 软件上只有com1-com3

楼主:
改了一下,用这个吧

网友:
谢了 !试试能 升级程序就好了 !

楼主:
这个暂时不会,只是为了调试方便写的,没想升级程序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但是可惜是Delphi.不太熟.
有人改成C代码就好了

楼主:
【16楼】 sqmm
不是Delphi,是c++ builder

网友(2010-11-14):
顶~要是能出个编写教程就好了

网友:
那个,通信协议是怎么个格式呢?能不能稍微讲下啊?

串口不是传的8位嘛,英文有点烂~~~

The protocol is based on individual serial data frames that are organized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Start-Byte  Address Byte ID-Byte  n Data-Bytes coded  CRC-Byte1  CRC-Byte2  Stop-Byte

'#'  'a'+ Addr  'V','D' etc  "modified-base64"  variable  variable  '\r'

网友:
求个例子,

比如我用STM32+传感器已经测到倾角了,想传到上位机3D显示状态,如何设计语句格式~~谢谢~~

网友(2011-11-27):
顶个,有3d显示

网友:
标记下,没准用得着呢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1-12-30):
先下载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2-08-28):
楼主 能不能开放源码 大家一起改

网友:
非常的好,已经下载下来了。

网友A:
请问楼主3d显示是用dx,opgl什么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3d显示是用dx,opgl什么的吗?

opengl的。楼主无私啊,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gl的。楼主无私啊,赞!

想问一下,那些3D显示都是自己写的代码,还是控件啊?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控件我不太清楚,商用公司的肯定有,比如vaps xt, glstudio等,lz的是自己写的吧。

网友:
很好,最近我在看VC++6.0,暂时还基本都不会,难道我还要学习C++ Bulider吗?如何变出一个在windows下能独立运行的(上位机)程序,该如何下手,求高人指点学习的方法?

网友(2012-10-10):
能贴一下下位机向上位机  发送数据的协议函数就好了!

网友(2013-04-07):
怎么用啊????

网友:
下位机就是mk

网友:
楼主你好,现在还做mk吗?我这边mk刚调试好,可以遥控飞,,现在想给他写一段程序,得到他的状态参数,并给他发一些简单地指令进行偏航滚转的控制,但不知道应该怎样实现,无从下手,能不能请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不知道怎样方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