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F540能用5V的PWM信号去驱动它吗?

楼主(2009-11-10):
如题,本想用337之类的MOS管,尺寸小。而且用5V的PWM驱动很合适。可是受负载电压的影响。337某些情况下不是很合适,只好选用IRF540这样的常用管子了。唯一担心的是IRF540用5V的PWM信号去驱动没做过。不是很清楚可行性。别问540的规格书,我看过了。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想请教哪位用过的,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用高点的电压通阻会低些,注意给栅极充放电要快速。

网友:
不稳定  最低是4.7V 最好能想办法提高一些

楼主:
以前我是用三极管转换成12V的PWM,就是5VPWM驱动三极管放大电路,三极管接12V电源去驱动540。这样一来我还要搭个12V的稳压电路。很麻烦。有没有哪个MOS管耐压50V电流2A,并且能用5V去驱动的?

网友:
最好 用三极管转换成12V的PWM

楼主:
最好不要转换成12V,如果要12V的话,最简单是的加个7812,但是效率低,损耗大。要是LM2575的话,周围元件多,成本也高。34063的话元件就更多了。请教,如果只能用5V的PWM去驱动的540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地方?

网友:
看看75N75是否适合你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压是多少?但用5v驱动内阻很大,发热量很大,效率低,甚至还会烧管子。要是电压不是很大的话,建议你用irml2502,5v就能完全导通了,但注意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