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Jtag ICE完整资料,已经验证通过, 直接支持AVR Studio 4.13b

楼主(2009-11-10):
我是一个新手,一直想做一个Jtag ICE仿真器,在本站搜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完整的资料,有的是有图没有固件,有的是有固件没有完整的图,有的直接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成品。
最后终于在一个国外网站找到了完整的原理图和固件,还有熔丝的详细配置方法,各个引脚的介绍等等。我已经制作成功了,所以不得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下载地址为 http://aquaticus.info/jtag-how-build。
下面我把原理图和固件也传上来。
Sch ourdev_501875.pdf(文件大小:22K) (原文件名:Aquaticus_JTAG_Schematic.pdf)
HEX ourdev_501876.rar(文件大小:64K) (原文件名:ATMega.rar)
PCB ourdev_501877.pdf(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Aquaticus_JTAG_PCB.pdf)
List ourdev_501878.pdf(文件大小:24K) (原文件名:Aquaticus_JTAG_Elements.pdf)

sch_snapshot  (原文件名:Aquaticus_Jtag.JPG)

Fuse (原文件名:jtag_fuses_avrdude.png)

Fuse (原文件名:jtag_fuses_bascom.png)

Fuse (原文件名:jtag_fuses_ponyprog.png)

原来Jtag不仅可以用来仿真,还可以用来烧录程序的,呵呵,做一个Jtag ICE 连ISP下载线都可以省去了。

网友:
JTAG只支持有限的几款带JTAG接口的AVR,而ISP支持绝大部分AVR,ISP还是有必要的
话说,论坛上有完整的制作资料~估计LZ没有找到我那个帖子~~:)

网友:
mark一下算啦

网友:
来者不拒。顶...................

网友:
原来Jtag不仅可以用来仿真,还可以用来烧录程序的,呵呵,做一个Jtag ICE 连ISP下载线都可以省去了。

是楼主理解错了   还是我理解错了

这样的JTAG ICE不是只能支持少数IC吗

ISP可以支持大部分的下载吗

最近想做JTAG ICE ISP合二为一的

网友:
JTAGICE和ISP二合一的一般都不能升级,自己用用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很详细__大大的好人__

——————————关于“升级”很多时候,都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 十年前自己焊接的 ALTERA 的烧写器,昨天拿出来:居然也能烧写 M8 的芯片。

(这可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啊!居然也能通用。十年前的东西,也没“升什么级”)

网友:
8L请分清楚硬件升级和软件升级,软件升级可以修复以前的bug,完善功能,当然如果怀旧的不在此例

网友:
___ALTERA___的烧写器,,好像本来就是支持:::并口 JTAG 的____,,,可是::AVR STUDIO 只支持串口的 JTAG !!???

是这样吗???___我费力下载 AVR STUDIO 4.07 版本,,结果一看,,只有 COM1,COM2,COM4,COM4 就是没有并口的!!!

希望大家找出一个:::最便宜的 JTAG 方案,,来实现 AVR M16 的 C 程序 断点调试等功能!!!谢谢...

楼主:
原来Jtag不仅可以用来仿真,还可以用来烧录程序的,呵呵,做一个Jtag ICE 连ISP下载线都可以省去了。
是楼主理解错了   还是我理解错了
这样的JTAG ICE不是只能支持少数IC吗
ISP可以支持大部分的下载吗

Jtag确实只有少数的AVR支持,我就是指这些支持Jtag的AVR啦。我是新手,请大家不要见怪啦,呵呵

楼主:
这是我找到的最完整的资料,我们这里有三个兄弟各自都焊接了一个,都已经验证通过,电路和固件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一次不成功,可能是自己连线错误哦,我自己焊的时候就发现好几次漏焊或者焊错了。

网友:
顶一下,我应该定过了以前!

网友(2009-12-30):
楼主你好,这个电路中的BOOT跳线怎么用啊,我做了一个还不能用呢

网友(2010-03-17):
我原来没在成功,原来问题出在熔丝上设置,需要设置成外部高速晶振.

网友(2011-01-06):
回复 网友A:
原来jtag不仅可以用来仿真,还可以用来烧录程序的,呵呵,做一个jtag ice 连isp下载线都可以省去了。
是楼主理解错了   还是我理解错了
这样的jtag ice不是只能支持少数ic吗
isp可以支持大部分的下载吗
最近想做jtag ice isp合二为一的

不错!来个继电器切换一定很时尚!

网友(2011-03-05):
按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已做成PCBA,等待将程序烧入M16了,将板上的JTAG接口SCK、MOSI、MISO再搭接一个RST应该就可以用USBasp通过ISP编程了。

网友(2011-06-22):
記號一下

网友(2013-05-08):
制作成功(基于AVRStudio4.19),谢谢分享。

网友(2016-05-15):
最近要使用AVR没仿真器,D一个吧!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