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书中有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09-11-10):
就是在实战练习(二)中测频法测频率,程序将100ms内的脉冲个数送数码管显示,怎么会是100呢?而且转化为BCD码时也没扩大10倍啊??不懂。。

楼主:
但是验证了下,对的,具体原因不知。

楼主:
已明白,举个数123KHz,
100ms  对应  12300
那么
1s    对应  123K,
频率为123KHz.
但是为什么不直接1秒呢??

楼主:
是不是1秒的话,6位数值太大,超过了unsigned int....

楼主:
完全明白
unsigned int freq_time;
long freq;
改成这样就可以直接测1秒里的了,自问自答了。。。。。

网友:
100ms是测量门宽,这个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测量门宽为1秒的话,测量的频率的精度可以提高,但相应的能够测量的最高频率上限就降低了(如果不用辅助软件计数器的,受到硬件计数器长度的限制),同时测量频度减低(频率变化响应慢,1秒1次)。当然需要的资源也多,需要使用长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