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串口下载电路去掉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换成cp2102后不好用/求助

楼主(2009-11-10):
串口下载电路 (原文件名:isp ser.jpg)

详细的说一下,诸位别嫌唠叨.
首先本人一直使用c51, 最近这几天才接触avr. 在论坛也逛了几天.
然后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电路,avr串口下载.
今天照这个电路自己连(为什么不是搭,因为没有用板子,直接在串口9针母头上连接的,然后塞进了外壳里)了一个,使用ponyprog2000,m16下载成功.很兴奋.
从0开始接触avr,不买任何下载器,开源!!省钱!!!
因为手中有cp2102,就按照这个电路,去掉了R1,R2,R3 ,去掉了D1,D2.
其他就按照cp2102输出连接(也就是接到了一个ttl电平的9针串口上).
装上驱动,识别出了串口,更改为com3. OK!
很郁闷的是,使用ponyprog2000选择 com3 ,一切都一样,就是端口不一样点下载之后,竟然没有反映.很久..很久.. ponyprog弹出一个对话框,意思是没找到设备. 55555555

不知道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还是.

网友:
这是usb协议的固有缺陷
每一个bit都要传nms,写一个m16要1小时

还是选用正规的开发工具吧

网友:
LZ你的CP2102线估计就是简单的3线制RXD,TXD,GND的串口线而已,通讯也就2根线。
而你上面的图可是把DB9好几个引脚都定义了,跟普通的USB转串口不是一码事

楼主:
1楼.如果是usb协议的固有缺陷 . 那么德国的那个avrasp的模拟就ok?
2楼.cp2102的手册估计这位大侠还是没有看哦.

继续等待回答.

网友:
那你认为你的cp2102线是全功能串口?而不是三线制?
有一点忘了说,真实rs232电平是负逻辑的

楼主:
网上还有用max232的串口....

哎.

真难.难道cp2102 就这么的...啊!

网友:
既然不怕唠叨,把CP2102的接线图也贴出来讨论,先别碰到点问题就怪芯片咋样滴,分析后再做结论。

楼主:
换个是CP2102的官方pdf给出的电路,已经制版,并且使用3-gnd,26-txd,25-rxd三线进行串口通信.很稳定.

CP2102 官方实例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在这个芯片电路什么都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将其引脚
1-DCD,
2-Ri,
28-DTR,
27-DSR,
26-TXD,
25-RXD,
24-RTS,
24-CTS,
3-GND.
都一一引出,并且接到9针串口上.当然是按照9针串口的1-9的rs-232规范进行连接,接出来的就是ttl232电平.

已经下载成功的avr串口下载电路 (原文件名:ourdev_502033[1].jpg)
其次就如标题所说,在这个电路图上去掉去掉了R1,R2,R3 ,去掉了D1,D2. 也接个9针串口. 这样2个电路就连接起来了.
连接都没问题.检查很多次了.

网友:
LZ的图要求串口的每个引脚能独立控制电平,而USB转串口要做到这样的效果要慢得多,原因1楼已经说了,

网友:
有一点忘了说,真实rs232电平是负逻辑的
-------------------------------------
这一句很重要,LZ没注意??

TXD线(DB9的3脚)输出1时电平为-5V到-15V之间,输出0时电平为+5V到+15V之间,为了提供RESET信号,软件会控制TXD线输出0,让9013饱和,从而产生低有效的RESET信号。而CP2102转的串口,如果只输出TTL电平,那么TXD线输出0时电平为0V,9013是截止的,这时不会有RESET信号产生,MCU也不能进入ISP模式。

另外DB9的7脚和6脚连接,这是个KEY,用于识别电缆是否插在串口上。7脚RTS输出1或0,然后从6脚DSR读回,以此方法判断有无电缆。

楼主:
看来,放弃是唯一的方式.

网友(2013-05-02):
cp2102的串口那边是TTL电平,正逻辑。
而PC
的串口是RS232电平,负逻辑。
楼主那样直接替换是不行的。
如果选用PL2302,直接替换就可以,因为PL2303串口那边是负逻辑的RS232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