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扭矩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我想请教个问题,步进电机有没有法子实现扭矩控制的功能。
例如:电机运行的扭矩超过5N.M的时候,电机停止工作。 请问有何种方法解决此问题,希望大家给予答复。

网友:
如我没有理解错误;电流多少能控制电机扭矩,当然不能超出电机的最大输入,电流过大,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
步进至少要电流可控,要有闭环,如果电机运行速度是不确定的就很难了
常见的步进驱动器是没法做到的

用伺服就能很好的解决

网友:
步进电机通常开环使用,一般没有电流控制条件的功能,顶多是个上限值。

网友:
电机运行的扭矩超过5N.M的时候,电机停止工作。 请问有何种方法解决此问题,希望大家给予答复。

///////////////////////////////////////////////////////////////////////////////////////////////
有的TRINAMIC的专利技术StallGuard就有这种功能,在使用前设置力矩限制当运行过程中电机的力矩超过所设定的值的时候电机会停止,而此时控制器也不会发脉冲,可以记住当前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可以让电机达到这个力矩的时候反转或者是将电机电流自动增加这样力矩就增加了可以继续运行.

上图红色的格子代表电机运行时候的外部力矩变化,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界限的
类似的应用如下,下面的应用都是需要对步进电机的力矩进行控制的.

对于该功能的实现和感受StallGuard的功能可以到这个网站
http://www.linengineering.com/site/movies/StallGuard/What_is_StallGuard.html

网友:
能检测力矩?不错   有现成的驱动器吗?

网友:
每款使用TMC246和TMC249开发的产品都具有这个力矩检测功能.
比如:单轴驱动的模块TMCM-013-42  尺寸仅有42mm*42mm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7684.jpg(文件大小:1.3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MCM-013_white_1cm_300dpi.jpg)
单轴控制+驱动模块:TMCM-110-42  尺寸仅有42mm*42mm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7685.jpg(文件大小:84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MCM-110_white_cm_300dp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