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IREX SPLC和UPLC

楼主(2009-11-10):
对IREX SPLC和UPLC我也只是刚刚认识,对其了解还是很少,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我自己认为这也是个PLC的发展方向。

网友:
不好,也试用过,感觉非常的差劲,还没自己做的工控板好用

楼主:
相关介绍:
    一 . 高零件精密度 :
SPLC 采用 SMD 双面贴片技术, 将24只大小不同零件放在 17mm * 28mm 基板上, 并置放于 MY4NJ 形式继电器壳内, 其整体包装尺寸 W20 * D26 * H30 mm 可见其爲高精密度産品.
   二. 容易维修 :
SPLC 采用MY4NJ 形式继电器壳, 因此其底座爲国际标准的继电器底座, 不但易于购买也易于拔插更换; 因此一但需要更换 SPLC 运作程序或替换使用者可以直接取下而不需再行拆线, 也由于体积很小因此其寄送也方便.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国内, 産品维修是任何一家厂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因爲一次的维修有可能将您的 利润 消耗怠净.

  三. 宽工作电压 :

SPLC 采用电源电压能量自动追踪技术, 它能自动修正耗损, 以致能让它工作于 9V – 36V 宽工作电压下, 其另一特点是无须稳压电源既能正常运作无误.

电压能量自动追踪技术另一特点是它能承受带电拔插的涌浪电流破坏.

  四. 高抗噪声 :

SPLC 将所有功能机制都容于一颗芯片上. 因此其输出入以变爲单纯 I/O 口; 我们将 I/O 以反馈方式处理以增强其抗噪声能力

SPLC 其每一个输出入口都能承受 75V 工作电压, 每一输出入口 ( 含电源 ) 均能抵抗接触放电 15KV 能力. 输出点其输出电流可达 0.35A, 使用者可以直接接电磁阀或继电器.

  五. 智能系统保护 :

SPLC拥有智能系统保护功能, 可以直接带电拔插不会损及SPLC.

当 系统侦测 SPLC 处于电力不平衡时, 其既认定使用者带电拔插 SPLC 中, 此时 智能系统保护功能 将启动, 并马上限制运行封锁程序及关闭 I/O; 关闭 I/O 目的爲防止外界涌浪电压或电流破坏芯片. 其典型实例既是附载爲感性附载时, 当带电拔插 SPLC 时其埠将会有异常突波産生, 这突波可能高达千伏以上, 当关闭 I/O 口以后能迅速阻挡其毁灭性的破坏.
  六. 埠突压保护 :

SPLC 有一精巧高压放电处理电路, 它可以直接接感性附载且无需另加保护组件.

感性附载再开关时会産生一反电动势, 其电压由开关时间快慢决定. 在高速的 SPLC 运行下其反电动势高达 600V 以上; 这对于电路是一极大致命伤. SPLC 高压放电处理电路在感知到其大于本身使用电压时将会迅速放电, 以达自我保护功能.

  七. 低耗电 :

SPLC使用先进的低耗损芯片设计, 其I/O的推动方式也采用NPN模式, 所以其一颗SPLC总耗电只有 10 – 15 ma.

低耗电意味低故障率; 因此在低耗电模式下 SPLC 寿命变得较长; 相对故障率也非常的低.

  八.  高静电抗干扰 :

SPLC 由于其密度高所以其PCB布局采用精算方式, 确保埠互相不干扰,也能快速消耗静电噪声, 因此每个埠能承受 15KV 接触放电.
  九.  高效能指令 :

SPLC其指令语法介于 PLC 及 单片机 中, 它拥有PLC阶梯运行概念及单片机高性能语法; 因此SPLC具有特色高效能指令, 让其运行更有效率. 修改更方便.

标准PLC语法让使用者只要了解接线概念既能编程语法, 其最大特色是可以任意安排程序, 因爲它是属于 扫描执行 概念, 也因爲如此使用者无需过度担心程序的 互相干扰, 也使得其可读性变的很强.

标准单片机语法其多变化性及高效能方式的编程, 使其能工作于高速运行模式, 但其语法严谨使得其修改不易, 学习门坎也变得比较高. 但其最大特色既是低成本及高速.
  十.  高稳定性 :

SPLC 内部有三套监控机制, 随时监控其运行. 其三套机制分别是

¨       看门狗监控机制.

¨       程序运行管理机制.

¨       电源异动监看机制.

a.       看门狗监控机制 :

这是一套常见的监控机制, SPLC 内部有一个独立硬件看门狗机制, 它用于因干扰所産生的系统当机回复功能.

b.      程序运行管理机制 :

SPLC 有一套其 程序解译器系统, 它能快速解译 SPLC 指令, 并也有相对指令合理管理机制. 只要是程序编译正确后加载后执行时它会一起启动. 确保执行无误. 因此使用者能发现一件事; 当SPLC随意带电拔插时, 它几乎是一上电同时启动. 这与看门狗监控机制有一些不同是在 “看门狗监控机制” 是在一 [ 特定时间未正确执行而重系统 ] 因此它是一防当机功能; 而 “程序运行管理机制” 则是在 [ 只要执行程序合理既启动 ]; 因此它是一快速揪错快速启动功能.

c.       电源异动监看机制  :

这是一套较复杂的逻辑机制.

SPLC在设计时既已 随插工作; 随拔停机 的逻辑理念设计, 因此其电源管理特别重要. 因爲在拔插过程中不但是SPLC受影响也相对的 外界附载会影响甚至烧毁SPLC, 此时 电源异动监看机制 就特别重要.

电源异动监看机制 由二个部分组成, 分别由 [ 电源电压能量自动追踪 ] 及 [ 电压入出管理 ] 二部分. 我们如下说明 :

◇[ 电源电压能量自动追踪 ] -- 能根据外界供电电压做自我能量调整, 以达 SPLC 最佳工作电压, 它不是一般稳压电路概念, 而是一动态调整概念. 这样使得能量平均尽量降低稳压电路功损.

◇ [ 电压入出管理 ] ------------ 能根据 SPLC 是否正确上电或下电而打开或关闭所有运行机制, 让SPLC能在确定状态下工作. Home

十一. 远程联机功能 :

内含 Lvnet 联机界面, 使它能在1.2KL内255颗树状联机. 让SPLC 能架构成一套复杂系统.

Lvnet爲台湾 利威耐特 于13年前研发成功, 历经长时间考验与改进如今Lvnet已是成熟的技术. 其最大优点是对现场环境无须苛求, 而其另一更大优点则是容易维修.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呀

网友(2009-12-10):
对IREX SPLC和UPLC不认识,木有用过

网友:
SPLC这个我用过,是一个日本人的工装夹具上.估计鬼子也搞不明白是何东东.

网友(2011-05-21):
对IREX SPLC和UPLC不认识

网友:
IREX SPLC 用过,用这个很费脑子!

网友:
SPLC早期有价格优势,现在优势几乎没有了
早就不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