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下,Seeed Studio 上的袖珍示波器是正版的吗??????

楼主(2009-11-11):
呵呵,如果是的话,那就要祝贺一下bure 了。

在GOOGLE中搜“dso nano”可以看到很新,很红啊。洋毛子也在赞啊。

网友:
“dso nano”是针对国外销售的品牌,国内“袖珍示波器”,都是bure的产品,

机器是一样的.中,英,日的版本固件通用!

对国外销售:DSO nano 是整机 ,多配了一对探测挂勾。卖$89,折合RMB:6xx,
对国内销售:袖珍示波器DS0201 SDK套件(就差上外壳了),288.00

楼主:
恭喜,恭喜啊。
真的好多老外在赞。

网友:
回:【2楼】 DIDADI
恭喜,恭喜啊。
真的好多老外在赞。
-------------------
虽说在一些论坛内有不少的赞誉,但也有对指标上的不满!
袖珍示波器DS0201的指标,只是作为示波器方案一种新尝试,导致该产品只能作为示波器和万用表中间的一种补充,当然作为一个stm32的学习平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用作一个电子工程师的实用工具,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值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