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点阵屏驱动程序。字节倒序,行扫描模式,左移算法。

楼主(2009-11-11):
在旧货市场淘到一块16X48的屏。138行译码,595列控制,写了一个程序测试,已经可以使用了。就是程序的效率比较低,没有优化。
#include <reg52.h>

sbit UPD = P1^4;//更新允许.上跳变更新输出
sbit CLK = P1^5;//移位时钟,上升沿移动数据
sbit SDA = P1^6;//数据线,低电平点亮LED
sbit OEN = P1^7;//输出允许控制,低电平允许显示
sbit SPEEDUP=P2^0;//滚屏速度增加
sbit SPEEDDOWN=P2^1;//滚屏速度减慢
sbit pause=P2^2;//暂停滚屏
sbit turnleft=P2^3;//左转
sbit turnright=P2^4;//右转
sbit slow_down=P2^5;//刹车
bit gunping;//是否滚屏
bit disp_on;//是否显示
bit disp_flash;//是否闪烁显示
unsigned int zhou_ping,speed;//走屏计数变量,速度控制变量
unsigned int pian_yi_liang,yuan_pian_yi;//刷新显示偏移量
unsigned char hang;//当前扫描行
unsigned char san_shuo;//闪烁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byte_width;
unsigned char *disp;//显示指针
unsigned char code right[]={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3,
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0F,0xF8,0xFF,0xFF,0xFF,
0xFF,0x0F,0xE0,0xFF,0xFF,0xFF,0xFF,0x1F,0x00,0xFF,0x03,0x00,0x00,0x00,0x00,0xF8,
0x03,0x00,0x00,0x00,0x00,0xF0,0xFF,0xFF,0xFF,0x1F,0x00,0xFF,0xFF,0xFF,0xFF,0x0F,
...
};
unsigned char code left[]={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F,
0xFF,0xFF,0xFF,0xFF,0xE0,0xFF,0xFF,0xFF,0xFF,0x1F,0xF0,0xFF,0xFF,0xFF,0xFF,0x07,
0xF0,0xFF,0xFF,0xFF,0xFF,0x00,0xF8,0xFF,0xFF,0xFF,0x1F,0x00,0x00,0x00,0x00,0xC0,
0x0F,0x00,0x00,0x00,0x00,0xC0,0xFF,0x00,0xF8,0xFF,0xFF,0xFF,0xFF,0x07,0xF0,0xFF,
...
};
unsigned char code STOP[]={
0xEF,0x7D,0xFF,0xFE,0xFF,0xFF,0xDF,0x7E,0xFF,0xFE,0xFF,0xFF,0x3F,0x6F,0x07,0x00,
0xFF,0xFF,0x9F,0x6E,0x7F,0xFF,0xDF,0xDF,0xCF,0x69,0x7F,0xFB,0xDF,0xDF,0x77,0x6D,
0xBF,0xFB,0xDF,0xDF,0x7F,0x6F,0xDF,0xFB,0xDF,0xDF,0x07,0x68,0x0F,0x00,0xDF,0xDF,
0x7F,0x6F,0xFF,0xFB,0xDF,0xDF,0x6F,0x6E,0xFF,0xFB,0xDF,0xDF,0x4F,0x6D,0x03,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DOT[]={
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E,
0xFB,0xFE,0x3D,0xE0,0xFE,0xFD,0x7F,0xFF,0xF7,0xFF,0x61,0xE0,0xEF,0xFF,0xFF,0xFF,
0xB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7F,0xFF,0xDF,0xFF,0xB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
...
};
unsigned char linetemp[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sendata)
  {
  if(disp_on)
  {
  CLK=0;//拉低时钟线
  SDA=sendata&0x01;//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02;//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04;//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08;//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1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2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4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8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
  else
  {
  SDA=1;CLK=0;
  CLK=1;CLK=0;CLK=1;CLK=0;CLK=1;CLK=0;CLK=1;CLK=0;
  CLK=1;CLK=0;CLK=1;CLK=0;CLK=1;CLK=0;CLK=1;CLK=0;
  }
  }

void ledlinesend(unsigned int line)
  {
  unsigned char sdata,bitshift;//临时数据,位移量,临时位
  unsigned int start_add;
  UPD=0;//冻结595输出
  start_add=line*byte_width+(pian_yi_liang>>3);
  bitshift=pian_yi_liang&0x07;
  for(sdata=0;sdata<7;sdata++)
    {
        linetemp[sdata]=disp[start_add+sdata];//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
        while(bitshift--)
          {
          linetemp[0]=linetemp[0]>>1;
          if(linetemp[1]&0x01){linetemp[0]=linetemp[0]|0x80;}
          linetemp[1]=linetemp[1]>>1;
          if(linetemp[2]&0x01){linetemp[1]=linetemp[1]|0x80;}
          linetemp[2]=linetemp[2]>>1;
          if(linetemp[3]&0x01){linetemp[2]=linetemp[2]|0x80;}
          linetemp[3]=linetemp[3]>>1;
          if(linetemp[4]&0x01){linetemp[3]=linetemp[3]|0x80;}
          linetemp[4]=linetemp[4]>>1;
          if(linetemp[5]&0x01){linetemp[4]=linetemp[4]|0x80;}
          linetemp[5]=linetemp[5]>>1;
          if(linetemp[6]&0x01){linetemp[5]=linetemp[5]|0x80;}
          linetemp[6]=linetemp[6]>>1;
          }
        send595(linetemp[0]);
        send595(linetemp[1]);
        send595(linetemp[2]);
        send595(linetemp[3]);
        send595(linetemp[4]);
        send595(linetemp[5]);
        UPD=1;//595输出
  }
void LED_shuaxin(void)
  {
  hang++;
  OEN=1;//关闭显示(黑屏)
  ledlinesend((hang&0x0f));
  P3=hang;
  OEN=0;//显示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3000)/256;
  TL0=(65536-3000)%256;
  zhou_ping++;//走屏速度延时变量
        if(zhou_ping>=speed)//判断毫秒数是否到达预定速度
          {
          zhou_ping=0;//辅助变量复位
          if(gunping)//是否允许滚屏
            {
                pian_yi_liang=pian_yi_liang+1;//换一屏数据
                }
          if(pian_yi_liang>1360)//判断内容是否显示完毕
            {
                pian_yi_liang=0;//返回头头开始
                }
          if(pause==0)//判断滚屏暂停按钮是否按下
            {
                gunping=!gunping;//启动、暂停
                }
          }
  LED_shuaxin();//每毫秒刷新一次LED屏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6-20000)/256;//置初值
  TL1=(65536-20000)%256;
  san_shuo++;//闪烁辅助变量
  if(san_shuo>=8&&disp_flash)//闪烁频率控制,是否闪烁
    {
        san_shuo=0;//辅助变量清零
        disp_on=!disp_on;//闪烁
        }
  if(SPEEDUP==0&&speed>=20)//调整内容切换频率
        {
        speed--;//增加速度
        }
  if(SPEEDDOWN==0&&speed<100)//调整内容切换频率
        {
        speed++;//降低速度
        }
  }

void init(void)
  {
  TMOD=0X11;//定时器方式1
  ET0=1;//打开T0中断
  ET1=1;//打开T1中断
  TR0=1;//T0运行
  TR1=1;//T1运行
  PT0=1;//T0优先
  EA=1;//总中断使能
  }
void main(void)
  {
  speed=20;//开机设置内容更新频率
  disp=&LEDDOT;//置显示指针
  init();//初始化
  disp_on=1;//打开显示
  gunping=1;//允许切换内容
  byte_width=176;
  while(1)
    {
          if(turnleft==0)//左转?
            {
                disp=&left;
                disp_flash=1;
                gunping=0;
                byte_width=6;
                yuan_pian_yi=pian_yi_liang;
                pian_yi_liang=0;
                while(turnleft==0);
                pian_yi_liang=yuan_pian_yi;
                byte_width=176;
                disp=&LEDDOT;
                disp_flash=0;
                gunping=1;
                disp_on=1;
                }
          if(turnright==0)//右转??
            {
                disp=&right;
                disp_flash=1;
                gunping=0;
                byte_width=6;
                yuan_pian_yi=pian_yi_liang;
                pian_yi_liang=0;
                while(turnright==0);
                pian_yi_liang=yuan_pian_yi;
                byte_width=176;
                disp=&LEDDOT;
                disp_flash=0;
                gunping=1;
                disp_on=1;
                }
          if(slow_down==0)//刹车??
            {
                disp=&STOP;
                disp_flash=1;
                gunping=0;
                byte_width=6;
                yuan_pian_yi=pian_yi_liang;
                pian_yi_liang=0;
                while(slow_down==0);
                pian_yi_liang=yuan_pian_yi;
                byte_width=176;
                disp=&LEDDOT;
                disp_flash=0;
                gunping=1;
                disp_on=1;
                }
        }
  }

楼主:
没有相机,所以拍不了照片了,这是代码:

网友:
上来学习下了

网友:
这个得顶,正在找这个资料,谢谢!

网友(2010-02-08):
jh.小型点阵屏驱动程序。字节倒序,行扫描模式,左移算法

网友:
能不能解释详尽点,我是一个菜鸟。如byte_width=176;?

网友:
能说不能描述一下流程。

网友:
没有闪烁,奇怪。

网友(2010-03-17):
我的16*64屏,也是两个138作行扫描,595作列鸡翅,
上移下移好写,可是左移右移还真是。。。

网友:
LZ,你的左移右移时,每显示一行就要对该行的显示数据进行移位处理,而且又是51,屏不会闪吗

楼主:
使用的是小缓冲区,即只缓冲一行,屏不会闪,倒是有点卡。如果能在左移代码部分用汇编的RL优化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要是用PROTUES演示一下就更直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4-22):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几个数组怎么得来?
LEDDOT[]
right[]
left[]
STOP[]
先谢谢啦

楼主:
取模软件

网友:
我是初学的,还烦耐心帮我解答一下。由于没有照片,我也不知道数组里面是什么内容?
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这是移屏的要点吧?

网友:
我看到一些程序,把一个汉字得模32BYTE放到了 一个256个byte的数组里面, 也就是每个位占用一个字节。32*8=256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样组织和存放这些汉字的模的。

网友(2010-06-18):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这个单片机控制LED,怎么算最大控制点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找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2010-10-25):
最近在玩7*30LED点阵,学习。

网友(2011-08-15):
没有单片机引脚与LED单元板的连接说明,只有程序,大部分人看不懂别人编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