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雕刻的一张BGA小板 全面演示定位精度与重复精度

楼主(2009-11-11):
今晚发布的是白沙提供的BGA小板, 所有线条均是6mil 的。 过孔是15mil. 雕刻难度较大。 我们相信,国内万元级甚至3万元级别内的机器,只有我们这台才能做得到。 它对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这个精度取决于以下要素:

  1. 我们的机器的设计的先进性与合理性。
  2. 我们的制作工艺。
  3.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含油轴套+盘起光轴的高精度。
  4.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双螺母消回差机构的优异表现。
  5.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304不锈钢T型丝杆的优秀性能。
  6. 瑞典SKF轴承的高精度
  7. 我们的电子系统、步进电机+驱动器、主轴电机的优秀表现与良好配合。

我们网站目前的批量PCB厂,规定线宽不能小于8mil的。也就是说,这张小板我们目前的批量PCB厂是生产不了的。

以下是白沙网友提供的资料: Protel 格式 ourdev_501339.rar(文件大小:13K) (原文件名:bgadp.rar)

从以下的 CopperCam 刀路图片,可以看出对雕刻机的定位精度与重复精度的要求非常高。

CopperCam 刀路解释:

作品:

网友:
终于看到,果然震撼

网友:
震撼!从床上震到地板反弹坐起

网友:
Niubility……果然惊叹

网友:
毒性相当高.

网友:
贊一下,非常好

网友:
问一下,这个BGA如果雕好后,如何焊接呢,难道不成要做一个钢网?

网友:
不错。早上赞一个。

网友:
按照传统, 应该把雕好的pcb 放在可乐 zero 瓶傍边, 拍个照片.

网友:
挑战极限!

网友:
毒性相当高

网友:
确实好,比我们买的中月,1W多的雕刻机好得多,,,,现在那1W多的雕刻机放在公司里生灰,,,,,

网友:
当年要是有阿莫的JJ,搞这个东东还是很惬意的……就加工精度看,比我们实际做的板子不差,而且钻孔个个在正中心,真棒!

楼主:
【9楼】 mcusun2000
问一下,这个BGA如果雕好后,如何焊接呢,难道不成要做一个钢网?
----------------------
这只是一个演示。它全面演示我们的机器的定位精度与重复精度。

至于实用价值,大家自行评估了。 结论应该是: 我们的精度已经达到了没有实用价值的程度了。

注: 这东东太精细,如果没有阻焊,估计几乎不可能焊起来。

网友:
确实太精密了。

中间的过孔走线再涂点绿油,不就可以焊接了吗

网友:
老大,你什么意思啊?一次次防毒,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工人阶级的一点血汗钱榨干啊?

我都感觉不吃不喝也要去买JJ了。

祝贺一下!

悄悄的告诉你,就算我不吃不喝也买不起老大的JJ,悲哀啊!呵呵

网友:
效果过于夸张了。。。。

网友:
喜讯来了

网友:
很震撼!虽然时间长了点,但还是值得的。
电阻有0804封装的?

网友:
漂亮,加油~
下步可以考虑加入针管涂布方式的绿油操作,光固化、热固化或者溶剂固化

楼主:
【32楼】 czzhouyun
是0805,而非0804和0806
-----------------------
一夜没睡,按键盘都按不准了。

网友:
精度的确是超过了实用程度。

像BGA哪怕上阻焊了,能焊的哥们也不多呀。

楼主: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公布的另一个演示,才是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
abuzhu 白沙
我怎么看见中间有些孔是不正?

楼主:
【37楼】 eaglelpx
abuzhu 白沙
我怎么看见中间有些孔是不正?
-----------------------------
任何机械产品都会有误差的。我们的误差已经做得,我认为国内2万元内的机型没有对手。

有空请白沙将PCB厂生产的板拍照片上传上来。 我完全不相信,PCB厂的钻孔设备,能达到我们的精度。

注: PCB厂的钻孔设备是属于工业生产级别的,据说都在几十万甚至超过百万元一台。

注:我们其实可以钻得更精密一些。方法是先用细刀打定位孔,然后再用钻头钻孔。

    这个测试是直接用钻头打孔的,熟悉机械的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会可能导致有误差。

网友:
请问线与线之间没有铜箔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雕刻机雕出来的?什么事或给个雕刻机的雕刻PCB的录像和教材看看,机器是不是能直接雕好PCB后就可以使用。还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楼主:
【39楼】 our_avr
请问线与线之间没有铜箔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雕刻机雕出来的?什么事或给个雕刻机的雕刻PCB的录像和教材看看,机器是不是能直接雕好PCB后就可以使用。还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
1. 是的,线与线之间没有铜箔的地方直接雕走的。你可以参考 CopperCam 的刀路,就知道是如何雕走的了。

2. 这个雕刻属于极限性挑战,速度较慢,雕刻量很大,耗时2小时。制作录像有难度。

3. 欢迎所有上门自提机的网友参观我们的测试与演示。

4. 如果你够水平焊接,的确是能直接使用。 比如我在36楼提到的作品,相信任何网友都能焊接。

网友:
PCB板厂孔位不正是因为,刻蚀线路和打孔是在不同的设备上完成的,涉及多次重复装夹问题,估计这里面很大一部分误差来自于操作人员

网友:
光棍节献礼?

网友:
毒倒一大片啊,呵呵。

楼主:
【42楼】 h2feo4 无机酸
PCB板厂孔位不正是因为,刻蚀线路和打孔是在不同的设备上完成的,涉及多次重复装夹问题,估计这里面很大一部分误差来自于操作人员
--------------------------
我们可以在两台不同的机器上,分别钻孔与雕刻,并且精度不会受影响。

PCB厂的孔不正,不一定是由于操作人员或装夹的问题的。 我观察过,同一张板,有些地方很正,有些地方就歪得可能超出了焊盘或布线的范围了。

网友:
to 【45楼】 armok 阿莫
即使孔位不对,一般也不是打孔精度问题
因为大部分板厂是先打孔后刻蚀线路的(因为之间有孔金属化流程)
所以,对不准的原因应该是曝光用的胶片没有对准板子,因为胶片是软的,可能发生形变(也有可能是胶片制造时产生的形变),造成孔位对不准

网友:
好,就等到货了

楼主:
过去一直过来我们这里骂阵的人,怎么都消失了?

我们这个帖子,公开挑战磁动 力网站及国内所有的3万元以内的机型的雕刻效果。

网友:
雕刻这个PCB用了几个小时呢?有没有两个小时?

网友:
NB呀。。。以后也买个JJ

楼主:
【52楼】 12fen 老齐
雕刻这个PCB用了几个小时呢?有没有两个小时?
------------------
楼主位已经说过了:约2小时。

网友:
终于见到了!的确震撼!

网友:
什么时候说服老板了,一定要买台才行
过孔解决了,估计老板就没什么意见了.等待.....

网友:
让人_大掉眼镜啊....牛啊!

楼主:
加入了一段引言:

引言: 我们雕刻的这个作品,公开向磁力网站提出挑战。
       欢迎磁力网站拿出最好的机型(不限成本,就算贵我们10倍也行),雕刻出这个同样的作品与我们比拼。

       过去一年,在我们网站低头搞研发时,磁力网站的网友甚至是其站长,对我们网站进行了不间断的攻击辱骂。
       甚至,磁力网站上,所有输入 ouravr,ourdev,甚至是“阿莫”这个词,都会被 **** 号代替。
       详情大家也可以参考:回应“磁 动 力”一些网友的恶意丑化:我们将会是国内雕刻机史上最彻底的开源

       作为对磁力网站一直以来的抹黑与攻击的最直接回应,我们提出这个挑战。

网友:
太毒了,  以后试板就不用发给工厂打样了!!!!!!

网友:
【49楼】 armok 阿莫

过去一直过来我们这里骂阵的人,怎么都消失了?

我们这个帖子,公开挑战磁动 力网站及国内所有的3万元以内的机型的雕刻效果。

=================================================

哈哈……不消失难道还过来庆贺光棍节不成?

其实我觉得,当初一些没有实际利益牵扯的反对者,如果能过来认真就事论事的说几句话(不一定是道歉),也许会更好吧

当然我知道这个想法实现的难度可能很高……

网友:
过去一直过来我们这里骂阵的人,怎么都消失了?

---------------------------------------------
我来骂下:阿莫的JJ太毒了,三更半夜的还不让太家睡觉,有没有公德呀,明天还要班呀!!!!!

网友:
真是令人惊叹,非常佩服阿莫的这种自信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网友:
公司网络慢,等啊等图片,看到了。。。锋记,看到了。。。BGA的上半部

网友:
太毒啦
毒倒一大片了。

还有按照传统, 应该把雕好的pcb 放在可乐 zero 瓶傍边, 拍个照片。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效果很赞。
支持一下。

网友:
雕刻机刻这些电路板是最基本的功能  只有PCB平些   一般的雕刻机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没什么好炫耀的

网友:
白沙原图是双面吧。翻面带来的误差是不是最大的?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70楼】 rainfq7
白沙原图是双面吧。翻面带来的误差是不是最大的?有什么好办法
---------------------------
我们可以做到100%的双面对位没有误差(至少在肉眼范围看不到误差)。

双面与单面的雕刻,其实是一样的。 能达到这么高的重复精度与定位精度,双面也不会有误差。

(请细心研究一下楼主位 coppercam 上雕斜线时的刀路)

网友:
【69楼】 bbbb1111
积分:1
派别:
来自:
        雕刻机刻这些电路板是最基本的功能  只有PCB平些   一般的雕刻机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没什么好炫耀的

Bbbb1111 兄, 你的机子一定比这个好得多了, 可否让我们开开眼界.
可不可以三分钟就雕出来.

网友:
相当的弓虽

网友:
5:58发的,幸亏没有等到底。莫工辛苦~

网友:
69楼,一般雕刻机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发个图片来看看啊。不要说最难的是找平些的PCB啊

网友:
我们可以做到100%的双面对位没有误差(至少在肉眼范围看不到误差)。

具体怎么做的?

楼主:
【76楼】 rainfq7
我们可以做到100%的双面对位没有误差(至少在肉眼范围看不到误差)。
具体怎么做的?
---------------------
迟些我们会编写教程。按我们的教程做,很快就能成为高手。

网友:
双面对位准不准是人的功劳,和机器没关系。人摆放的好不太可能,肯定得借助一些工具

楼主:
【80楼】 rainfq7
双面对位准不准是人的功劳,和机器没关系。人摆放的好不太可能,肯定得借助一些工具
-----------------------
kaif_w 没有借助任何工具的,只是肉眼操作。我看他每次都是100%的看不到误差。

网友:
双面对位准不准是人的功劳,和机器没关系。人摆放的好不太可能,肯定得借助一些工具

----------------------------
我想定位应该是按照雕好一面后的过孔定位,这是最简便的方法了.
如果过孔的位置都不准,就不可能对得准.这和机器的精度密切相关.

网友:
就这样被征服了!!!!!!

楼主:
【84楼】 ws53
我想定位应该是按照雕好一面后的过孔定位,这是最简便的方法了.
如果过孔的位置都不准,就不可能对得准.这和机器的精度密切相关.
----------------------
CopperCam 软件本身就有双面雕刻的定位功能。需要在PCB四周先打4个定位孔。

另外,我们的雕刻,都是推荐先打过孔与直插的孔,然后才开始雕刻。

网友:
我用CopperCam 生成刀路时也遇到同样的现象!如图片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  刀路出现一小部分断路现象

网友:
69楼只有1分就不要放厥词了

楼主:
【89楼】 zxy1982
------------------------
是 CopperCam 软件的问题。 它计算出来的刀路连接不了那根线。

CopperCam 软件是目前我们找到最好的,但仍有一大堆缺点与缺陷。以后我们专攻PCB项目时,会想办法解决软件的问题。

网友:
请问老大出现上图这种现象你是用手工把它连接起来的吗?

楼主:
【93楼】 zxy1982
请问老大出现上图这种现象你是用手工把它连接起来的吗?
-------------------
没有。不理会它。

由于刀路极细,这点点肉眼估计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谢谢老大这么快就回复,我还以为是我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
哇,非常好,顶下

网友:
请问现在下订单购买,还要排队吗?大概还要排多久?

楼主:
【97楼】 ifree64
请问现在下订单购买,还要排队吗?大概还要排多久?
-------------------
当然要排队了。订单数据已经超过400个了。我们正在想办法提高产能,迟些完成交货。

网友:
好机机,加快生产吧,到时搞一套!

网友:
神机,超值!

网友:
没见识,细线只要雕刻刀好就能做到,我用洋垃圾SKF滑台DIY的雕刻400x550机器,整机不到3千元,开机24小时都没出现误差,给我你的雕刻刀,雕个400x550的精细电路吓得你尿流

网友:
越看越想买啊,就是现在资金尽张啊!!

楼主:
【103楼】 sxam
没见识,细线只要雕刻刀好就能做到,我用洋垃圾SKF滑台DIY的雕刻400x550机器,整机不到3千元,开机24小时都没出现误差,给我你的雕刻刀,雕个400x550的精细电路吓得你尿流
--------------------------
“给我你的雕刻刀”,哈哈,学会磨制刀具后,才来吹牛吧。

我感觉我们的作品,已经将你“吓得尿流”了。

网友:
机器很毒.........

同时期代【103楼】 sxam 的大作。

网友:
那个XXX楼说看到有的孔不正~~~~唉,你不知道,当年做这个板,10块有3块过孔打坏的(把过孔环打掉的),承接加工这板子的还是国家某研究所的PCB中心,号称质量过硬的。人家师傅说了不是不给你好好打,机器就这精度了。

实物东西都是原来单位的,我自己没有,所以没法拍照对比了。估计原单位也没这东东了,只做了那么几块,都用掉了,再说都是02~03年的事了。

就现在来说,过孔打到这样,都算非常非常正的。

前两个月的板子,看看啥叫过孔不正。

网友:
abuzhu 白沙 好象说我.........
你的哪个板那里打的,以后绝对不去他那里打板.我们在广州打的板肉眼看不出不正,当然哪个孔比LZ雕的要大点

楼主:
【108楼】 eaglelpx
你的哪个板那里打的,以后绝对不去他那里打板.我们在广州打的板肉眼看不出不正,当然哪个孔比LZ雕的要大点
------------------
国内打样质量公认比较好的嘉立创,大家细心看一下,孔也是歪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作品中这么细的焊盘与过孔时。

网友:
不错   可以考虑让公司买一个  就不用等待PCB样品时间慢了

网友:
奇怪
打样厂质量都这么差么
我这边的打样厂,可以做4mil线,0.2mm孔
我平时做6mil/6mil线宽线距,0.3mm/0.5mm孔径环径,从未遇到坏板,孔位也还算比较准

网友:
效果很棒,已经大大超过实用价值,那个BGA没有过孔和阻焊就很难焊好了
要是早下决心淘汰我那台鹿原机器,排队也可以排到很靠前了,没办法,只有多等几个月了

网友:
好像是绿油没套正

网友:
没劲,没劲!

本来想这么毒的作品,肯定会引来敌对者的一番骚动,希望能看到几个有质量的接收挑战的回复,哪知道等了半天才来个MJ,居然注册个sxam用户名,一看就觉得该人人品和智商一样弱,果不其然,上来开口就露怯:“给我你的雕刻刀”,哈哈哈哈

网友:
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相当的牛。
可以用此板做为机子的老化测试了,看能运行几万小时,则失去制造此板的能力。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差,至少不会像 abuzhu 白沙 贴出来的那么差.那么大的焊盘,那么大的孔,都弄成这样,高人啊
我们在广州这边打,还真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我们一次打样要200....

网友:
107楼的不是孔不正,那只是丝印不正而已

楼主:
【118楼】 eaglelpx
应该不会那么差,至少不会像 abuzhu 白沙 贴出来的那么差.那么大的焊盘,那么大的孔,都弄成这样,高人啊
我们在广州这边打,还真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我们一次打样要200....
---------------------
大家留意一下,是15mil的过孔,30mil的焊盘,6mil的线。 不妨找同样的尺寸的PCB,看一下是否有我们这个演示的打得这么正的。

这里也同样接受挑战。欢迎大家上传PCB厂的正规产品。

网友:
效果不错.不过就焊接来讲应该没人会去雕刻BGA.

网友:
超级震撼啊

网友:
【120楼】 armok 阿莫
这里也同样接受挑战。欢迎大家上传PCB厂的正规产品。

不过多层板的工艺精度可以做得很高的,我手里有一张PCB厂的样品板,线宽4mil,过孔0.25mm

网友:
双层板打样的工艺普遍不行,多层板的就比较好了。

网友:
我喜欢你这种精益的产品精神,独霸天下的劲头。

楼主:
【125楼】 igoal
双层板打样的工艺普遍不行,多层板的就比较好了。
--------------------
同意。

网友:
前面看过细线了,这个效果应该不出乎意料。除了雕刻机,好刀具也很重要。看来看去,下一步还是要涂绿油,用来阻焊,不然BGA回流焊根本没法搞。

现在的对手都不在一个level上了,挑战自己就可以啦 :P

网友:
【122楼】 only
积分:107
派别:
来自:SH
效果不错.不过就焊接来讲应该没人会去雕刻BGA.

------------------------------------------
像无机酸 这样的超级的我想肯定是要用的.

网友:
来段录像就爽了。

网友:
阿莫的  两个 JJ  都很棒一个用来雕一个用来拍,这就是效果

网友:
armok 阿莫
看到这个作品的确比较吃惊,能做到这个精度算是相当不错的,说真的非常想买一台啊,我现在一年PCB打样的费用也要接近W远左右,只是打样的钱,现在就是不知道操作这个玩意的难度向我这样的粗人会不会使用,不知道能不能配套好上位机软件,直接使用目前市场上的画图软件像打印文件一样就可以直接出样品的话我也考虑买一台稍微好点的。希望你继续努力。在等等你今后的好消息啊。期待你的教程和教学视频抓紧时间出来,我到时候也下载来看看

个人感觉一定要配套上软件,现在硬件的东西没有好的软件支持只能说你的工作才做了一半。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这个发言极具风险。

仿佛这块板是 丰胸 和 刀 的的功劳,与机器关系不大。

网友:
to 【45楼】 armok 阿莫
即使孔位不对,一般也不是打孔精度问题
因为大部分板厂是先打孔后刻蚀线路的(因为之间有孔金属化流程)
所以,对不准的原因应该是曝光用的胶片没有对准板子,因为胶片是软的,可能发生形变(也有可能是胶片制造时产生的形变),造成孔位对不准
-------------------------------------
顶酸哥。

板厂下料后是先打出所有要沉铜的孔,这时铜箔面还是完整的,因为孔沉铜要用到电镀,铜箔面完整可以一次电镀所有的孔。孔做完了才做图形的。

业余做双面板这个孔该怎么办还没有好办法,不过老大不妨演示个双面板,先打出所有孔,然后刻一面线路,再翻过来刻另一面的,最后看孔的位置如何。

楼主:
【134楼】 newID
这个发言极具风险。
仿佛这块板是 丰胸 和 刀 的的功劳,与机器关系不大。
-----------------------------------
呵呵,我今天早上也试雕了一块出来。 只要 kaif_w 尝试出方法与合适的刀具, 普通人也能做得出来,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技能。

我们正在培训展示室的MM, 我们在这里演示出来的各种雕刻效果,同样也能在展示室里演示。

另:kaif_w 设计出机器后,基本上都是由我进行测试的。我是最后拍板的。经过我同意的零件与整机,才算合格。

    我们敢做这个演示,当然是有绝对的信心 :)

    我比较有信心的是:磁力网站会是缩头乌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水平做出这么高精度的机器,及雕刻出这么精细的作品。 我在等待着挑战。

【135楼】 chunk
业余做双面板这个孔该怎么办还没有好办法,不过老大不妨演示个双面板,先打出所有孔,然后刻一面线路,再翻过来刻另一面的,最后看孔的位置如何。
--------------------------
这个不用担心,我们迟些会发布的。 现在事情很多,我们的主要精力在如何提高产能,迟些完成手上的订单。

网友:
毒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只希望这块BGA板经得起3次焊接

网友:
作品充分展示了丰胸磨刀得功力,其实市面上买到的最小的0.1毫米尖刀,严格地说90%不合格,也就是说最关键的点尖那一下,按要求刻铜铝塑料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结果点反了的也不在少数。
其实每家做时间长了都会有点独家密技,磨刀非这里莫属,我家是擅长在金属上打孔,这是在1.2毫米不锈钢针头上打0.5毫米的孔

弱弱地问一声,这个可以吗?雕刻刀上打0.5毫米孔呢?

网友:
PERFECT,挑剔地问一下:为何04.jpg中靠左侧的横线粗细不一,也就是07放置贴片电阻的这个区域。G代码问题?光线问题还是拍摄角度问题?或是雕刻时这个区域回差消除没整好?
每幅图都是放大图,要是能把参照物0805贴片电阻改成硬币或是原始大小的话就更震撼了。

网友:
搞的心里可痒痒了,,,

楼主:
【142楼】 jerryzheng
PERFECT,挑剔地问一下:为何04.jpg中靠左侧的横线粗细不一,也就是07放置贴片电阻的这个区域。G代码问题?光线问题还是拍摄角度问题?或是雕刻时这个区域回差消除没整好?
每幅图都是放大图,要是能把参照物0805贴片电阻改成硬币或是原始大小的话就更震撼了。
------------------------------
你看得很细心。产生线条粗细不一的原因,有:

   1. 的确是雕刻出来有粗细,但我们用肉眼几乎判断不出。
   2. 可能是拍摄角度或灯光原因。
   3. 从其它地方与楼主位的 copperCam 刀路分析,我们的机器的精度是很高的,也不排除是CopperCam 的刀路原因。
   4. 也有可能是白沙设计的PCB本身的线条宽度不一致。

以后我们会作更多的测试,确定原因。

网友:
机器做到这个精度不难,还要有一把要刀才能雕的出来,所以普通DIY网友能做出这样的机器,都没有这么好的刀来雕,自然没能雕出来比较,看来还是要买一台好的磨刀机才行。

网友:
期待可乐合照

网友:
过孔 是 连通 的马?

网友:
这板子太小,能不能调个大一点的 看看精度如何?(不用太大,和计算机主板一般大小就可以了)。

可以这样试试:  在一块30cm x 30cm  的 板上,   4对角 各 雕刻  一 个上面的 作品。  看看 刀头 定位精度如何。

网友:
有个担心,ARMOK的机器会不会像房子一样,永远买不起?呵呵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在机器上设计一个刀柄的卡具(角度可调),然后将主轴的刀具换成砂轮,作为简易磨刀机?

楼主:
【150楼】 zhcool_521
这板子太小,能不能调个大一点的 看看精度如何?(不用太大,和计算机主板一般大小就可以了)。
可以这样试试:  在一块30cm x 30cm  的 板上,   4对角 各 雕刻  一 个上面的 作品。  看看 刀头 定位精度如何。
--------------------
1. 我们的机器XY行程是21*15cm, 无法做到你描述的面积。
2. PCB的平直是一个问题。 30*30cm 这么大面积的PCB要固定得平真,是一个问题。
3. 我们目前的面积,已经可以向磁力网站及国内3万元的其它机型挑战。
4.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台机型。受成本等原因限制, 更强悍的性能,请留意我们迟些的更高端的机型。

网友:
我对挑战阿莫的JJ没感兴趣,对挑战峰记很感兴趣.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楼主位的PCB,雕走铜后,剩下的也平整美观,36楼的则很粗糙,有纹理.这跟下刀深浅很有关系的(峰记好功夫).
    另,雕双面板,跟手艺有非常大的关系.电赛的时候,我们学院采购了一台中月的6W元的雕刻机,那工作人员试雕AD9850模块的双面板,对刀非常准,后来我雕,都达不到他的精度.以我的经验,收到JJ的新手,是难以达到这个精度的(指双面打孔的精度),打单面或打双面PCB的第一面不需要对刀,打孔精度只与JJ有关.所以【71楼】 armok 阿莫  说的100% 我很怀疑.
    阿莫JJ的精度很高,不过说起打孔精度,我觉得一般的JJ都是这样.所以讨论起来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说漏了,双面板只打一次孔,当你反转板子时,要雕刻匹配原钻孔.

网友:
套用 周杰伦《彩虹》里的一句:

也许 时间是一种解药
也是我现在 正服下的毒药

网友:
"给我你的雕刻刀”,哈哈哈哈 --------------------- 2009经典语录候选句;

网友:
厉害,我们这20W的也不敢雕这样的,怕断线

网友:
【140楼】 bdya

其实每家做时间长了都会有点独家密技,磨刀非这里莫属,我家是擅长在金属上打孔,这是在1.2毫米不锈钢针头上打0.5毫米的孔。。
----------------------------------------------------
听口音,苏州方向的?

网友:
忽然想到,能不能把这个雕刻机用于 美甲?

网友:
【165楼】 newID
每个人指甲都有弧度,如何准确测量?稍有偏差就成了雕肉了!

网友:
不是向中月挑战么?

网友:
鄙视某些拿自已所谓高价磨刀机磨出来的刀,和别人用几元一支的“不合格”刀比效果,然后自吹机子多牛B烘烘的人
就像那种拿锋利刀砍木头,再自吹自已力气比别人用钝刀大
你吹你刀好我没意见,有种用5元一只的刀雕出来我就服你

网友:
来晚了,顶莫大。

网友:
给拿气球的那个兄弟配个吸尘器吧,莫老大应该不差这点钱

网友:
变态呀,我也想订一台了,不知现在能排在多少位上?

网友:
无地方挑剔就挑磨刀机了。。。
====
我说的是那些来叫骂“你有一台好磨刀机”的恶心人。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后悔了一次,不会再后悔第二次了,耐心的等待

网友:
【161楼】 maruibing
积分:499
派别:
来自:河北 邯郸
"给我你的雕刻刀”,哈哈哈哈 --------------------- 2009经典语录候选句;

楼主:
【171楼】 gaolf_2000
给拿气球的那个兄弟配个吸尘器吧,莫老大应该不差这点钱
------------------------------------------------------
脚底就有一只吸尘器。
不过拿吹气球更灵活一些。雕刻PCB的灰尘并不大。

【172楼】 w_ang
变态呀,我也想订一台了,不知现在能排在多少位上?
-----------------------
希望能在3-4个月内交货给你。

网友:
【164楼】 newID
积分:147
派别:
来自:
【140楼】 bdya

其实每家做时间长了都会有点独家密技,磨刀非这里莫属,我家是擅长在金属上打孔,这是在1.2毫米不锈钢针头上打0.5毫米的孔。。
----------------------------------------------------
听口音,苏州方向的?

牛X啊 大哥!!!!可以再论坛上听口音 牛x

网友:
质量上乘的覆铜板是必须的,否则·

网友:
有些id那么明显是来挑刺的,比如bsam,sxam,发表一些很奇怪的言论,对方用差的雕刻刀没有雕出好产品,怎么能推导出用好刀能雕出好产品的的雕刻机不是好雕刻机的结论来?!比如我的跑鞋不如刘翔的跑鞋高级,所以鄙视刘翔用了好的跑鞋却说自己人nb??
这么荒唐的攻击,莫工不是花钱雇来衬托自己的吧?!

楼主:
【179楼】 flysolo 飞叟
有些id那么明显是来挑刺的,比如bsam,sxam,发表一些很奇怪的言论,对方用差的雕刻刀没有雕出好产品,怎么能推导出用好刀能雕出好产品的的雕刻机不是好雕刻机的结论来?!比如我的跑鞋不如刘翔的跑鞋高级,所以鄙视刘翔用了好的跑鞋却说自己人nb??
这么荒唐的攻击,莫工不是花钱雇来衬托自己的吧?!
----------------------
我做人做事堂堂正正,这种下流手段,不是我的风格。

不过下流手段,正是磁力网站某些人的风格。磁力网站的某些人智商就是这么高的了。

查找一下磁力网站过来骂阵的帖子,有那一个帖子是智商高的?

网友:
相信老大!赞一个!

网友:
这效果,忒夸张~~~

网友:
非常漂亮!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双面的。。。嘿嘿。。。

网友:
仔细看看还是有问题,横线斜线和竖线宽度怎么都不一样呢?

网友:
太毒了,口水ing~不知道阿莫以后的刀会怎么个卖法。

网友:
没 看到开战。遗憾

网友:
顶!欣赏中。

有个疑问:白沙的设计中是否采用了宽度不同的线段?

楼主:
【187楼】 lenyufh God-man
仔细看看还是有问题,横线斜线和竖线宽度怎么都不一样呢?
-----------------
上面114楼已经有解释。不一定是我们的机器原因。

网友:
【177楼】 asdasd
积分:350
派别:
来自:
【164楼】 newID
积分:147
派别:
来自:
【140楼】 bdya

其实每家做时间长了都会有点独家密技,磨刀非这里莫属,我家是擅长在金属上打孔,这是在1.2毫米不锈钢针头上打0.5毫米的孔。。
----------------------------------------------------
听口音,苏州方向的?

牛X啊 大哥!!!!可以再论坛上听口音 牛x
------------------

我家

网友:
我觉得我们的雕刻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敢于挑战其它不同数量级的雕刻机,与当代钱学森、ourdev雕刻机之父---丰胸(请容许我这样称呼他)密不可分!加上阿莫的挥金如土的大手笔与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才得以保持我们的机器的高精度和设计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网友:
这个效果,啧啧!!

楼主:
【169楼】 bsam
鄙视某些拿自已所谓高价磨刀机磨出来的刀,和别人用几元一支的“不合格”刀比效果,然后自吹机子多牛B烘烘的人
就像那种拿锋利刀砍木头,再自吹自已力气比别人用钝刀大
你吹你刀好我没意见,有种用5元一只的刀雕出来我就服你
-----------------------------------------------------
等我们公布雕刻刀具的价格后,你就会服我 :)

网友:
【103楼】 sxam
积分:1
派别:
来自:
没见识,细线只要雕刻刀好就能做到,我用洋垃圾SKF滑台DIY的雕刻400x550机器,整机不到3千元,开机24小时都没出现误差,给我你的雕刻刀,雕个400x550的精细电路吓得你尿流

--------------------------
大家不要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反对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他说到了问题点上了!

1、一台雕刻机的精度由几部分组成的,包括x、y、z轴的定位精度(重复精度),机架的稳定性,还有主轴的同心度,雕刻刀的质量等。

2、大家看到了阿莫的雕刻机雕出来的pcb确实很好,这没有疑问,问题是别人的机器都不行吗?都不能雕出这个效果吗?机器的xyz垂直度是可以用工具调出来,定位精度也是由丝杆和导轨的精度决定的,可以说别人的机器也同样能达到阿莫的雕刻机的精度。

3、现在问题就是主轴与雕刻刀的精度了,阿莫的主轴套是精加工后与主轴紧配合,别人的很多是松配合用螺钉固定,这里就产生了一些不同心,高速转动就会偏心了。

4、还有如果雕刻刀精度不够,刀尖不在圆心上,高速转动也会偏心,如何能雕出好的东东呢。

5、弹簧夹的精度也是影响很大的。

6、同一把雕刻刀每次装夹也会有偏差的!

7、测试一台机器的精度应该像测试显示器一样用一些标准的测试方法。如果给你看一幅风景你能看出显示器的缺陷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喇叭发烧友而电视机发烧友不多?就是因为人耳听东西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电视屏幕给了大家一个客观而公正的对比!

所以【103】楼说“给我你的雕刻刀”他也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另外,我在热处理厂见过热处理后的弯曲了的钻头人手用锤子敲直就算了,我们在进行精确的雕刻时要购买好的刀具啊。

网友:
呵呵,峰兄做了不止一块板子啊,另外一块板子的情况怎么样啊?

楼主:
【196楼】 rzguan
大家不要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反对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他说到了问题点上了!
---------------------------
刀具在雕刻机中当然起有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机器不行,最好的刀具也是徒劳的。

能雕刻出这个效果,可能有几十个地方要做到精确,缺一不可。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导致雕刻不出这种效果。

我们的刀具会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如果没有购买我们的机器,单独购买刀具的价格会贵几倍 :)   也就是说:只要是我们的客户,会以较低的价格(我认为我们将公布的价格会是惊喜性的)。

【197楼】 lxwdy
呵呵,峰兄做了不止一块板子啊,另外一块板子的情况怎么样啊?
------------------------------
这个雕刻是非常精细的。 我们总共做了三张板做测试。

第一张板夹具的安装位置欠妥,雕刻过程中发现板材不平整,此作品中途取消。
第二张板我们使用的是0.06mm的V刀,按 CopperCam的刀路,无法完成此雕刻作品。
第三张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一张。改用 0.04 的V 刀,并且,雕刻前测试了板材固定后的平整度。

网友:
雕刻一个好的作品,要注意的因素很多,(在机械同等精度下)这跟每个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进给速度和转速等,当然还有自行磨的刀具有关

楼主:
【200楼】 gxlujd 彩虹
太牛B了!
---------------------
彩虹你手上不是有一台鹿原吗?

我们将刀具寄给你。你来验证一下吧: 使用鹿原的机器,就算给你最好的刀具,也不可能做出这个效果。

网友:
【196楼】 rzguan
大家不要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反对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他说到了问题点上了!
---------------------------

不是已经有三台在客户手里吗?!给他们三位一些指导意见,然后让他们各自加工出一个。
铜皮全部雕去比较费劲,光雕轮廓就好了。

网友:
【196楼】 rzguan
大家不要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反对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他说到了问题点上了!
-----------------------------------------------
这个人注册了一个sxam用户名,上来第一贴就是在这里,后面还有一个bsam的用户名,估计还会有b4am之类的用户名出现,这个行为本身就表证明这个人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意愿来的,使用的是带有辱骂性质的文字,rzguan大侠在这种情况下能觉得他所说的话有任何价值吗?

网友:
反正我用LY的很容易断刀,估计买的刀也不好吧,机器也不咋样,经常雕PCB中途断刀,现在已经没兴趣用了,就等这个机器了

楼主:
【202楼】 flysolo 飞叟
不是已经有三台在客户手里吗?!给他们三位一些指导意见,然后让他们各自加工出一个。
铜皮全部雕去比较费劲,光雕轮廓就好了。
---------------------------------
我们公布的资料,客户在收到机器后,都是可以自行验证的。2个星期内可以提出无条件退货。

我们可以来另一个更有价值的测试: 所有的鹿原客户,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我们自行磨制的刀具。看看鹿原的机器,使用我们的刀具,能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有国内的其它品牌愿意参加这个测试,可以在这里提出,或联系我。

楼主:
【204楼】 yeshe
反正我用LY的很容易断刀,估计买的刀也不好吧,机器也不咋样,经常雕PCB中途断刀,现在已经没兴趣用了,就等这个机器了
----------------------------------
鹿原断刀的一个原因,如下图。 试想:主轴是上下、前后摆动,可能多达5度角,并且同心度完成没有控制,能不断刀吗?

网友:
是的,我知道的,所以现在一直把手上这个当垃圾了,,也不想卖给别人害人家,就当收藏好了

网友:
看不下去了,这么好的机器干吗卖这么便宜……我愿意多出10元!哈哈

网友:
【203楼】 Appcat 苹果猫

这个人注册了一个sxam用户名,上来第一贴就是在这里,后面还有一个bsam的用户名,估计还会有b4am之类的用户名出现,这个行为本身就表证明这个人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意愿来的,使用的是带有辱骂性质的文字,rzguan大侠在这种情况下能觉得他所说的话有任何价值吗?
----------------
是的,"这个人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意愿来的,使用的是带有辱骂性质的文字",但是不能因此说他的话完全没有价值。我是从技术讨论的角度去看的。

【206楼】 armok 阿莫
-----------------
LY的机器肯定雕不出这样的pcb,LY只是一台玩具。别的不说,就说主轴就是玩具电机!

楼主:
【210楼】 rzguan
是的,"这个人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意愿来的,使用的是带有辱骂性质的文字",但是不能因此说他的话完全没有价值。我是从技术讨论的角度去看的。

LY的机器肯定雕不出这样的pcb,LY只是一台玩具。别的不说,就说主轴就是玩具电机!
------------------------------
磁力网站某些过来骂阵的网友,都是智商比较低,并且,我认为神经是有点问题的。 这些人脑袋的结构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绝对他们自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

另:在我们的雕刻机展示出实力前,磁力网站上就有无法的骂贴,说我们的是玩具。
    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不是玩具。
    或者,鹿原也能证明自己的机器不是玩具。

网友:
额,这东西真的就卖1万元吗?

网友:
【142楼】 jerryzheng
PERFECT,挑剔地问一下:为何04.jpg中靠左侧的横线粗细不一,也就是07放置贴片电阻的这个区域。G代码问题?光线问题还是拍摄角度问题?或是雕刻时这个区域回差消除没整好?
每幅图都是放大图,要是能把参照物0805贴片电阻改成硬币或是原始大小的话就更震撼了。
------------------------------

【144楼】 armok 阿莫
你看得很细心。产生线条粗细不一的原因,有:

   1. 的确是雕刻出来有粗细,但我们用肉眼几乎判断不出。
   2. 可能是拍摄角度或灯光原因。
   3. 从其它地方与楼主位的 copperCam 刀路分析,我们的机器的精度是很高的,也不排除是CopperCam 的刀路原因。
   4. 也有可能是白沙设计的PCB本身的线条宽度不一致。

以后我们会作更多的测试,确定原因。

--------------------------------

简单分析一下线条粗细不一的原因:(首先暂时排除拍摄或者白沙pcb的原因)
  1、  从protel开始,到雕刻机雕出线路实物,经历了一系列的单位换算、坐标系转换。这是一个高精度的系统向低精度的系统转换。在多次转换过程中,线条的粗细(广义的,线条之间的空白也可以看成是线条)无可避免的产生误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用2.8cm粗的笔绘制线条,让工人用1cm见方的马赛克拼出来。如果工人遵循“四舍五入”的规则,则不同地方的横、竖马赛克线条会在3cm、2cm之间变化。如果强制规定马赛克线条只能是3格(3cm),则马赛克之间空白的线条又会不等粗。
    这个误差源不能算是软件的缺陷,也不能说硬件(雕刻机)有问题。如果一定要改善,就要增大雕刻机的分辨率(减小步长)。试想用1mm的马赛克来拼上述2.8cm粗的线条,误差就小多了。
  2、第一条可能不是误差来源的全部。观察图片04.jpg,特别是左侧的横线,最粗的和最细的相比,有接近成倍的误差。这不能轻易用第一条来解释。除非能证实并口送出的步进脉冲就有如此大的差别。(见第四条试验一)
    合理的解释是:还有来源于雕刻机本身的误差。步进误差、导轨爬行、机架弹性,都会引入误差。所有这些误差有时会相互抵消,有时正向叠加,有时负向叠加,便有了正常线、粗线、细线的区别。
   3、 观察可以发现,本贴中的pcb横线、竖线有粗细变化,而45度斜线看不出来有变化。这可以用以上两点来解释:在雕刻45度斜线时,所有的误差源依然存在,但是由于x、y都在不断变化中,平均下来,每一条斜线的处境相同,也就没有分别了。
   4、试验一:用protel作一个只有横线条的文件,线条粗6mil,间隔6mil。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y步进脉冲,看看每个脉冲簇的脉冲数目的偏差到底多大。这可以了解软件引入的误差。
      试验二:用单片机生成x、y、z步进脉冲,雕刻6mil粗6mil间距的水平线条。注意要模拟真实雕刻的情况,来回的走动y轴,以反映回差引入的误差。这可以了解硬件的误差。

    机械有误差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区别只是误差的大小。

楼主:
【213楼】 epm240
    机械有误差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区别只是误差的大小。
-----------------------------------
机械肯定有误差。

目前6mil的线宽,已经是公认的双面板最细的线宽标准。 按这个图的效果,可以初步评估,我们雕刻双面板的最细线宽可以做到4mil左右。

上次我们发布了3mil的直线测试。 与这个结果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另:  的横线粗细不同,我倒认为,更大的可能是 CopperCam 软件或其它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机械。 因为如果是机械误差,不会造成整条线宽或整条线细的情况。从 CopperCam 的刀路上看, 它对雕刻机的整体误差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准确的原因, 可能还需要较大量的测试。

但无论何种原因, 我们的机器以目前的条件,雕刻到这种效果, 应该是相当满意,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大家的期望的。

网友:
关于线粗细不一,大家可以在WINDOWS的画笔软件里用一个像素的线宽拉线,就可以发现有角度的线不是1个像素的宽度,这是计算机用1和0处理数据决定的,没有办法。

网友:
图非常震撼,有没有后期加工过?

楼主:
【216楼】 redtony
图非常震撼,有没有后期加工过?
----------------------------------
从 copperCam 的刀路图,看出,雕刻完后,会有专门修一次边的刀路,以雕刻走边上的铜屑。 我们建议PCB雕刻都要做一次这种后期处理。

如果不做这个后期处理,就需要用砂纸打磨掉边上的铜屑。这么细的线条打磨, 会比较有风险 :)

网友:
说老实话,真的很牛A和牛C之间!!得向老婆打个申请买一个!!

网友:
不知 等我毕业,赚钱了,还有没有货了。太NB,太震撼了

网友:
支持阿莫!永远支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网友:
相信一句话,只喜欢听着客户叫好,不愿听客户投诉的老板是当不大的。
想说句公道话,东西不错,这是肯定的,能这样的确让不少人叫好,但是别忘了,客户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房客想买的不只是能用的产品,而是好用的产品。
如果是目前双面能做到6mil,你的产品能做到3mil就以为很了不起的话,那我可以这样说,你的产品对做PCB是没有意义的,别人是用腐蚀的方法,你是用雕刻的方法,能比吗?就像一个开汽车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我走得比你快多了?有意义吗?
如果你觉得是Protel软件与CopperCam转换的问题,可以把软件的精度设成0.001,我想就算最后把0.009全给舍了,做出来的东西你也不可能用眼睛看出来。看看图04.jpg,最多放大5倍,就已经看到线条粗细不一,BGA的焊盘形状不一,有的已经不是圆形,甚至大小不一。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们是产品使用者,没必要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们要的是好用的产品,让人满意的产品,而不是花时间听解释的产品。
我不懂机械,只听说加工中心精度很高,想像中加工出来的东西是很完美的东西。雕刻机虽不是专业的加工中心,但是算得上是数控产品。
说真的,看了你的雕刻机,外形很不错,功能也很好,很想买,不过我担心我买了后,它能为我做什么,雕PCB,钻空,不知道能不告诉他的标称加工精度是多少,能加工的材料有哪些,能不能雕刻模型,比如LED灯具(铅合金材料),装品盒子,广告字牌(小的,在加工行程内),电子产品的外壳等。
我是个硬件工程工作师,想自己做点东西,可能会用到很多结构件,而这些又不是想要什么样的就有的,所有想要有这么一样台机器,能雕pcb,能车自己想要的结构件,有点可能比较复杂,不仅仅开个窗,钻个空什么的,最好是车模型的。不知道哪种机型会比较好,盼回。
留个联系方式:Dandy_15@163.com 本人姓黄。

网友:
你在说什么?

客户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客户的钱包也是无止境的吗?!
本来就是定位在PCB打样,你说腐蚀干什么?! 能做到3mil很有意义,因为刀具,应用技能的熟练程度
都不一定比得上设计方,所以希望降低一些指标的情况下,仍然能达到6~8mil,这是实用指标。

我就不明白,讨论技术问题,说话那么‘冲’干什么。数控产品就应该很完美?!何不自己用自来水管搭
一个。既然说不懂机械,加工中心的价格是4000元的100倍以上,套你自己的话说,自行车没有ABS没有
安全气囊你也并不想听人解释为啥自行车没有这些东西?!

阿莫的雕机实际上很多都是在日程表上,也就是说适合你需要的机型,如果有的话,也得几个月甚至一年
以上才能设计出并且量产。你需要的可能是一套迷你机床,而不是一个雕刻机。

楼主:
【222楼】 Dandy_15
看看图04.jpg,最多放大5倍,就已经看到线条粗细不一,BGA的焊盘形状不一,有的已经不是圆形,甚至大小不一。
---------------------------
如果要专业的解释,请看一下 CopperCam 的刀路, 以下红色圈画出来的,表明CopperCam 软件的刀路已经让线条大小不一致了:

例图 (原文件名:PCBA04.jpg)

我们这个雕刻效果,应该已经代表了国内的最高水平,所以,我们敢公开挑战磁力网站,也敢公开挑战国内所有的3万元以内的机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应战。

楼主:
最新消息:

  1. 这块BGA小板的雕刻, 列为我们雕刻机展示室的演示内容,欢迎上门的网友参观研究。

  2. 已经确定,上面的线条宽度不一,大部分原因是 CopperCam 的刀路运算产生的。

     我们已经重新运算了刀路,并且雕刻出了新的作品。新作品的线条宽度就已经比较统一了。迟些上传图片。

网友:
有些人也太挑剔了吧,如果是0.01MM的线,你放大几倍之后能看到粗细不一,那精度也在0.05之内呀。你要那么高的精度有什么用。

楼主:
【226楼】 yanglinquan
有些人也太挑剔了吧,如果是0.01MM的线,你放大几倍之后能看到粗细不一,那精度也在0.05之内呀。你要那么高的精度有什么用。
----------------------------
呵呵,这个帖子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人敢上门应战。

磁力网站果然是缩头乌龟了。 以前天天有人上来我们这里骂,现在都到哪里了?

网友:
见过0.4毫米间距的BGA,不过目前外形都很小。

网友:
发现一问题……钻外圈IDC插针_孔时,是不是刀选得过细了?貌似外头那两圈孔插不进去插针……

楼主:
【229楼】 lileistone
发现一问题……钻外圈IDC插针_孔时,是不是刀选得过细了?貌似外头那两圈孔插不进去插针……
------------------------
你真细心。

的确是插不进的,这个板只是演示与测试,我们仅用了一种尺寸的钻头(即过孔钻头)。这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

网友:
【222楼】 Dandy_15

能不能雕刻模型,比如LED灯具(铅合金材料),装品盒子,广告字牌(小的,在加工行程内),电子产品的外壳等。
我是个硬件工程工作师,想自己做点东西,可能会用到很多结构件,而这些又不是想要什么样的就有的,所有想要有这么一样台机器,能雕pcb,能车自己想要的结构件,有点可能比较复杂,不仅仅开个窗,钻个空什么的,最好是车模型的。不知道哪种机型会比较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2楼的,前面的话不发表评论。后面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要求还是太高了“能车自己想要的结构”,3000多要一个加工中心,可

能性不大。

像我们做非标的,经常要加工一些什么机器外壳的,都是硬度不高的些金属。不知能行否。

楼主:
【234楼】 caep1986
像我们做非标的,经常要加工一些什么机器外壳的,都是硬度不高的些金属。不知能行否。
-----------------------------
看看我们展示的雕刻壁虎的作品,自行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阿莫站长:
  晕,我看了雕刻壁虎的作品,但把铝合金壁虎看掉了,明白。谢谢
  要是连不锈钢也能加工就完美了。

网友:
果然震撼

网友(2009-12-25):
等我的jj到手,也雕刻一下上图

网友:
漂亮 精细   莫大 精神上支持你 :)

网友:
我想问下,磁动力有雕刻机产品么?我也经常浏览磁动力,人气不是很旺,也没见站长的淘宝里有雕刻机卖

网友:
呵呵,发完帖子才看到,为啥把磁-动-力都给屏蔽了呢,我感觉商业竞争不是靠互相排挤吧,你的产品质量上去了,当然你的客户就多了。现在上街连着查查过往的车辆,不知道能看到几辆国内牌子的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有雕刻机产品么?我也经常浏览***,人气不是很旺,也没见站长的淘宝里有雕刻机卖
磁力的每个版主,都在自己做自己卖。 我们的机器让这些人失去饭碗,恼羞成怒了。

回复 网友A:
呵呵,发完帖子才看到,为啥把磁-动-力都给屏蔽了呢,我感觉商业竞争不是靠互相排挤吧,你的产品质量上去了,当然你的客户就多了。现在上街连着查查过往的车辆,不知道能看到几辆国内牌子的车。
是磁力先这么做的。 通知:由于“磁 动 力”将帖子里我们网站的名称域名,用**代替,我们也实施同样的措施

磁力甚至将“阿莫”也用**代替。  我们这里输入“明浩”仍是可以的。表明我们大方一些,哈哈。。。

网友:
东西足够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大快人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mok 阿莫 太谦虚了吧!对JJ下这个结论?原话重复一遍。
结论应该是: 我们的精度已经达到了没有实用价值的程度了
哈哈,“我们的精度已经达到了没有实用价值的程度了”这句话,不是笔误,而是我要表达的正确意思。

就以这一张6mil的BGA雕刻板为例, 这张板,其实是没有实用价值的:

   1. BGA中间的过孔,除非是使用化学方法连通,使用零欧电阻或导线焊接连通,是不能使用的。
   2. 我们能做到更细的线径。由于太细,导致雕刻好后,需要进行特殊的保护处理(比如加一层类似阻焊的保护层)。
      否则,用砂纸打磨,不小心就可能将铜线打断。

我们的雕刻机能做到更高的精度,比如我们演示的0.08mm直线(3mil)。精度这么高,已经远远超于实际上我们能用到的精度。

注:很多使用过中月3万元机器的网友反映,中月只能做到15mil左右。

所以,“我们的精度已经达到了没有实用价值的程度了”就是说这个意思。

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有另一种误会。但如果事先已经知道我们的精度很早,就不会理解错误了。

网友:
又被震了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
能不能发个上图的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
能不能发个上图的刀路?
PCB 的PROTEL文件在论坛上找到。你用COPPERCAM 直接生成刀路就行。

网友:
震撼!电话来了都没听到,阿莫你们实在太利害了.

网友:
上次原来想雕一个144的stm32的,到后来挑战了这个bga,没有刀,拿断刀磨的,不过雕得到还是觉的不如阿莫的好,下次买好刀,认真雕一块,哈哈,我管理的那台是无锡华文默克的,防震动和高速走刀做的还不错,拆开来看过了,ARM做的,自主产品,只要装软件就可以了,定位是用定位销,不过事先要粘块进口双面胶,觉得没阿莫的定位夹具好。

另:阿莫的刀卖不?多少米啊。

网友(2010-01-26):
呵呵,这么久只见两个马甲叫阵。磁-动-力被征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另:阿莫的刀卖不?多少米啊。
不是我们的成品雕刻机客户, 需要以6倍的价格购买我们的配件的 :)

回复 网友F:
呵呵,这么久只见两个马甲叫阵。磁-动-力被征服了?
呵呵,最仇恨我们网站的是磁力的人。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仍不敢应战 :)

网友:
震撼!好东西,很想采购一台玩玩,再顶一下。请阿莫发一份资料和价格单。shen6600@163.com   谢谢!

网友:
我是本身学机械的不过才研二
看后感觉很不错  希望以后多在这个网站交流

网友:
很精细啊

网友:
伸开你的手,你才可能拥有整个世界,如果你把手攥紧,你只会拥有手中的那点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伸开你的手,你才可能拥有整个世界,如果你把手攥紧,你只会拥有手中的那点东西!
呵呵,我们正在拥有整个世界。

在网友的协助下,我们认为找到了将这个小板的雕刻速度提高5-10倍的方法。迟些会发表专题。

网友:
惊叹一下.

网友:
今天拿到送去厂里的板子,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孔偏得实在是厉害啊。。。

但奇怪是另外一张触摸按键的小板倒是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拿到送去厂里的板子,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孔偏得实在是厉害啊。。。
呵,其实大家细看一下,所有的正规PCB都是这样的,孔都是比较偏的。只是大家没有留意而已。

网友:
板子其实简单,看起来是做实验用的,这种板子一千多买回来的小回流焊就能焊,让我倾慕的是这款机器精度果然强!仔细看了一下细节,形状都很平滑,个别地方不规则相信应该是刀具的关系吧? 总之,能搞6mil的精度就能做不少事情!可惜,如果 armok配套搞出孔金属化电镀和层压设备(这两东西更简单),就成了可以实验室用的齐套设备了哈!这方面市场大着呢!乐普科的太贵。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仔细看了一下细节,形状都很平滑,个别地方不规则相信应该是刀具的关系吧?
已经证实,是CopperCam 软件的刀路问题。

网友(2010-03-21):
雕个0.5mm球距的bga板子再震咱一下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10-26):
回复 楼主:

今晚发布的是白沙提供的bga小板, 所有线条均是6mil 的。 过孔是15mil. 雕刻难度较大。 我们相信,国内万元级甚至3万元级别内的机器,只有我们这台才能做得到。 它对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这个精度取决于以下要素:
  1. 我们的机器的设计的先进性与合理性。
  2. 我们的制作工艺。
  3.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含油轴套+盘起光轴的高精度。
  4.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双螺母消回差机构的优异表现。
  5. 日本盘起(大连工厂)的304不锈钢t型丝杆的优秀性能。
  6. 瑞典skf轴承的高精度
  7. 我们的电子系统、步进电机+驱动器、主轴电机的优秀表现与良好配合。
我们网站目前的批量pcb厂,规定线宽不能小于8mil的。也就是说,这张小板我们目前的批量pcb厂是生产不了的。
以下是白沙网友提供的资料: protel 格式......

原来AM 在很早以前就使用 0805封装的电阻  和直尺来做为参照物了   请原谅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图片 。。。。

网友:
对雕刻的时间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雕刻的时间感兴趣!!!!
这里有一个详细的探讨:

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9) 重量级的讨论:比赛一个BGA小板的最佳雕刻刀路.....

网友:
多亏看到了你们的网站,一直被其他网站所蒙蔽。对于你们的雕刻机的表现,我只有用震惊来形容,它完全达到我的理想中的要求。版主应该继续努力,尝试将PCB制作的流程完整化。

网友:
请问这块BGA小板雕刻用了多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这块bga小板雕刻用了多长时间
这里有详细的时间讨论。 视乎你使用什么刀路:

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9) 重量级的讨论:比赛一个BGA小板的最佳雕刻刀路.....

网友:
支持阿莫:在这里我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被震惊了。

网友(2011-01-10):
的确震撼,但是不是说精度下调为0.1mm了吗?到时候我们能买到的机器也能雕出这么高难度的板吗?还是说只是这个样机可以?照莫老大的话说三万块钱以内,这款机器的精度最高了?是这样子吗?

网友:
AM每次都放毒,可是,我们没赶上下单潮的要什么时候才有得预定。

对于该机器实在是羡慕。可惜只能望梅止渴。

楼主:
回复 网友K:
的确震撼,但是不是说精度下调为0.1mm了吗?到时候我们能买到的机器也能雕出这么高难度的板吗?还是说只是这个样机可以?照莫老大的话说三万块钱以内,这款机器的精度最高了?是这样子吗?
0.1mm的精度是指我们的工作台面+三轴的总体平整度误差,不是指我们的机器精度。

相比鹿原的3mm(实测)的工作台面误差,我们的已经达到惊人的精度。

目前国内我认为同等档次的机型,不可能达到0.1mm的工作台面精度。估计基本在1mm以上。

所以:我们的精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网上有人故意拿0.1mm的数据说事,歪曲了0.1mm代表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的0.1mm的精度,比国内同档次的机型会高出十数甚至几十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的确震撼,但是不是说精度下调为0.1mm了吗?到时候我们能买到的机器也能雕出这么高难度的板吗?还是说只是这个样机可以?照莫老大的话说三万块钱以内,这款机器的精度最高了?是这样子吗?
0.1mm的精度是指我们的工作台面+三轴的总体平整度误差,不是指我们的机器精度。
相比鹿原的3mm(实测)的工作台面误差,我们的已经达到惊人的精度。
目前国内我认为同等档次的机型,不可能达到0.1mm的工作台面精度。估计基本在1mm以上。
所以:我们的精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网上有人故意拿0.1mm的数据说事,歪曲了0.1mm代表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的0.1mm的精度,比国内同档次的机型会高出十数甚至几十倍。

我应该比较无知,没看懂阿莫的意思。那机器的整体精度是多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到时候能买的机器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网友:
震惊!什么也不说了,莫老大,加快生产步伐吧,我等着下订单呢。

网友(2011-03-08):
问阿莫大人一下,雕刻这个小板的刀头部便宜吧?
还有看见上面有位同学发的电路板,质量确实不怎么样,我们做的板子是在深圳兴森快捷做的,4 5个MIL的好像也都能做。应该普遍的一些印制电路板加工厂应该比上面那个同学电路板质量作的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问阿莫大人一下,雕刻这个小板的刀头部便宜吧?
还有看见上面有位同学发的电路板,质量确实不怎么样,我们做的板子是在深圳兴森快捷做的,4 5个mil的好像也都能做。应该普遍的一些印制电路板加工厂应该比上面那个同学电路板质量作的好吧。
你觉得我们制作的质量如何?

网友由于受经验、刀具等限制,制作出来的效果不能为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室有一台德国进口的,学院老是说刀具贵,一直没用,另外就是好几年了缺少资料一直在哪儿搁着,下面打算买两台国产的,考虑一下阿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实验室有一台德国进口的,学院老是说刀具贵,一直没用,另外就是好几年了缺少资料一直在哪儿搁着,下面打算买两台国产的,考虑一下阿莫的。

目前我们的这个机型的订单过多,暂时不接受新订单。

不过如果你们肯用德国的与我们进行交换,可以考虑一下。比如你们可以开出条件,一台德国的换多少台我们的机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觉得我们制作的质量如何?

网友由于受经验、刀具等限制,制作出来的效果不能为准的。
我是学电子的没有接触过雕刻机雕刻其他东西,就雕刻电路板而言,这个雕刻机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是雕刻不是专业生产电路板的厂商,人家20几层的电路板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觉得非常帅气,等你们再开订单的时候想买台。所以想阿莫大人回答我个问题,就是大人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是雕刻这个小板子的刀头多少钱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你觉得我们制作的质量如何?
网友由于受经验、刀具等限制,制作出来的效果不能为准的。
我是学电子的没有接触过雕刻机雕刻其他东西,就雕刻电路板而言,这个雕刻机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是雕刻不是专业生产电路板的厂商,人家20几层的电路板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觉得非常帅气,等你们再开订单的时候想买台。所以想阿莫大人回答我个问题,就是大人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是雕刻这个小板子的刀头多少钱一套?
刀头? 你是指刀具?

刀具是我们自行生产的。目前没有公开销售。

网友:
阿莫,请问PVC机预计能做出这个效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阿莫,请问pvc机预计能做出这个效果吗
这一个应该是做不出的。

不过我们演示的其它PCB范例,PVC机都能做得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是说的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对,是说的刀具。
刀具目前没有正式销售,所以还没有价格。

网友:
这机器真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是说的刀具。
刀具目前没有正式销售,所以还没有价格。
=-----------------------------------------------------------------------
期待大人的刀具!!!!

网友:
工艺精湛的艺术品!

网友(2011-05-23):
毒 呀
一定要订台

网友(2011-08-08):
这机器能做出来飞碟我都信。。。。一定要买到!

网友:
好棒啊,越看越带劲!顶上啊

网友:
超精细呀,仰慕啊

网友(2012-04-27):
看起来不错。期待自己能雕刻出来。

网友(2012-07-16):
超级牛B啊,震撼中~~~~~,有卖吗?

网友(2013-05-15):
需要高强度的定位呢

网友:
不错!线条挺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