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买到点好板子 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2009-11-11):
塑料电阻TDK的

网友:
板子有点老,那些黑快是什么50r000?

楼主:
5M 555K55 5K 500R 50R 40K 10K

网友:
够古老的

网友:
TDK 的塑料块比较垃圾,主要是可靠性太差。经常没原因的失效;

网友:
我用下来最不容易失效的是AE电阻,它是引线连接的,不容易断裂,而VISHAY电阻和TDK是粗铜片连接的,受外力容易和电阻体断开,我用了500个左右电阻,VISHAY失效的发现了4个,AE从来没有碰到失效的,TDK没用过,但构造和VISHAY类似。

楼主:
用时先测试一下不就完了 失效大部分是拆解过于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