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传感器的疑惑

楼主(2009-11-11):
最近也想参悬磁浮这趟混水,方案正在定制,打算不用永磁环型磁铁,改由纯粹的电磁线圈,使用单片机控制,但定制方案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不解:
    霍尔传感器的感应是否会受到电磁线圈的影响?因为使用单片机控制,必然在调整阶段会导致线圈电流变化,使得线圈产生变化的磁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抑或是我多滤?(没有过多的霍尔传感器使用经验,见笑)
驱动电路方案基本确定,现在只差霍尔传感器这个问题未明朗,还请高手指点霍尔传感器的使用经验

网友(2010-01-25):
回复 楼主:

冷。。

网友(2012-06-29):
用永磁肯定是有原因的,你的想法这么标新立异可以做做实验看看可行性。

网友:
首先,磁场分布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你小心控制线圈的摆放方向使磁感线完全与霍尔元件平行,就不会干扰
另外,也可以实测后绘制电流—干扰表,用软件查表补偿

网友(2014-05-10):
楼主啊,你应该学习一下《动态系统》这门课啊。
你说的问题,需要理论去解决啊。PS:其实没有一本书叫做《动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