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EC几个概念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1:我们最终是要得到是直接烧入Flash用于产品运行的*.hex等文件,那么用于在线调试的程序可否直接生成*.hex等文件用于批量生产,不可以的话请问要注意设置哪几个地方?
2:在线调试时程序到底有没直接写入目标flash?还是只停留在仿真器里面(如MINICUBE2等)?工作原理是什么?
3:一直看到手册上所说的flash自编程功能,那么和flash编程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得着?最好能举例与没有此功能的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
4:关于选项字节区域,手册上说自编程时使用引导交换功能时要把0080~0084H切换到1080~1084H,因此要事先设置为相同值,那么请问自编程时一定会用到引导交换功能吗?引导交换功能的原理是什么?1080~1084H是要用户在程序里直接写上,还是用到引导交换功能时会自动复制上去?
公司开始用NEC单片机,现在选用78F0515开发一款产品,谢谢!

网友:
1:我们最终是要得到是直接烧入Flash用于产品运行的*.hex等文件,那么用于在线调试的程序可否直接生成*.hex等文件用于批量生产,不可以的话请问要注意设置哪几个地方?
可以。但批量前可以把用的调试预留空间释放
2:在线调试时程序到底有没直接写入目标flash?还是只停留在仿真器里面(如MINICUBE2等)?工作原理是什么?
写进FALSH了。
3:一直看到手册上所说的flash自编程功能,那么和flash编程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得着?最好能举例与没有此功能的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
自编程就是在用户程序中对FLASH进行编程,FLASH编程可以用烧写器编程或自编程。
自编程在你需要改写FLASH数据,或模拟EEPROM中可用到
4:关于选项字节区域,手册上说自编程时使用引导交换功能时要把0080~0084H切换到1080~1084H,因此要事先设置为相同值,那么请问自编程时一定会用到引导交换功能吗?引导交换功能的原理是什么?1080~1084H是要用户在程序里直接写上,还是用到引导交换功能时会自动复制上去?
不一定会用到。如果不擦写引导区就不用。1080~1084一般由用户自己写。

网友:
1楼解释的很专业.继续支持我们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