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生产车间,有没有手工焊接的,焊接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9-11-11):
最近车间反映说,300度的焊接温度,像贴片的TVS管,有时候可以掰下来。这个温度是不是低了?哪位仙人给说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350度

楼主:
哦。我们本来用360的。后来一批184莫名的坏了,看手册上都是260,10秒,就改成了300。
我可以改成330试试

网友:
确定是有铅还无铅?
有铅控制在320就可以了
无铅在360-380

楼主:
type:Sn63PbA  FIUX 1.8%  NO   .这该是有铅的

网友:
我用有铅的,焊一般零件325,焊LED用300

楼主:
我决定了。改成330。

网友:
我焊台都是开到350。

网友:
有铅340+_10,无铅380+_10

网友(2010-05-03):
本人3年以来,一直用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