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D9834的输出幅度问题

楼主(2009-11-11):
我的用AD9834搭了一个DDS电路,调整FS ADJUST引脚的电流后,输出幅度最大有将近2V,但是随着频率的增加幅度的减小速度非常快,2M就衰减到了20mV。
请问大家用AD9834输出幅度是什么情况,我哪里应该注意下。

网友:
正常现象,加运放和AGC吧

楼主:
谢谢 一楼 我还以为是我哪里失误导致信号太小
我现在用两个603做了一个AGC,10KHZ一下无法控制住幅度了
想做一个从1HZ 到 5M的 信号发生器 遇到不少问题。

网友:
AD603 手册上不是有AGC 参考电路吗,难道不行?

楼主:
回3楼,我看过那个电路,也看过他的介绍,但是他没说频带有多宽,我也搭过一个,100KHZ以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2-09-13):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