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MEGA128中引导区(BOOTLOAD)中bootloader为何会定时复位?

楼主(2009-11-11):
马老师,学习了您写的基于串口bootloader之后,根据需要自己写了一个基于CAN的bootloader程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程序总是在执行固定时间后就重新执行(查看MCUCSR寄存器,其值为0x00,也不像是复位造成的),而把代码放到应用程序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谢谢解答

网友:
看不懂,什么代码放到应用程序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意思也就是这段代码编译时Option中设置成Application,那样就可以发送CAN数据帧,而设置成Bootloader时则不断复位,无法发送CAN数据帧。具体代码(一些接口函数没有贴出来)如下:
void main(void)
{
        int temp;
        int i;
        int LastFrmLen;
        int LastFrmLenMask=8;
        char tempRst;
        CanFrameDataType2   SendDataBuf,RcvDataBuf;
        //CanFrameDataType2   *tempBuf;
         unsigned char packNO = 1;
         int bufferPoint = 0;

        InitPort();

         TCCR0 = 0x00;    //stop tmr0
         UCSR0B = 0x00;   //disable usart0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B = 0x00;   //disable usart1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Refresh_SFR();          //重置功能寄存器

        GPS_USART_INIT(9600);

        tempRst=0xFF;
        GPS_USART_TX_BYTE(tempRst);
        CanControllerInit();                    //can控制器初始化

        SendDataBuf.head.FrameInfo=FI_EFF|CAN_FRM_LEN;
        SendDataBuf.head.FrameSn=0x00;
        SendDataBuf.head.RxNodeId=BZQ_CAN_ID;
        SendDataBuf.head.TxNodeId=GPS_MACHINE_CAN_ID;
        SendDataBuf.head.Type_Cnt=0x00;                //贞类型
        SendDataBuf.cmd=TOBZQ_START;

        RcvDataBuf.cmd=0x00;                   //初始化接收帧命令

        for( i=0;i<6;i++){
                SendDataBuf.Data='c';                  //初始化发送第一帧数据
                }
        temp=crc8(SendDataBuf.Data,7);
        SendDataBuf.crc8=temp;
        //发送触发数据帧
        //CanWriteData((uint8 *)&SendDataBuf);

        while(1){
                tempRst=MCUCSR;
                MCUCSR = 0x00;
                GPS_USART_TX_BYTE(tempRst);                      //通过串口对MCUSR寄存器进行监视,查看复位原因
                while(QueryCanTxCondition()==0);                 //CAN通过检测

                //delay_ms(10);
                CanWriteData((uint8 *)&SendDataBuf);            //发送CAN帧
                tempRst=MCUCSR;
                delay_ms(10);
                GPS_USART_TX_BYTE(tempRst);
                }

        // START_FMQ_OUT();                           //蜂鸣器响
        //CanErrorProcess();                 //can错误处理
    asm("jmp 0x0000\n");        //跳转到Flash的0x0000处,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

程序刷入,在应用区可以发送出CAN帧,在BOOT区就没有CAN帧送出。

串口检测结果为:

FF 07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00 00 00

楼主:
在死循环中仅执行一圈半,查看MCUCSR寄存器,其值为0x00,看来也不是复位造成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其重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