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保护板的锂电池能不能直接充?

楼主(2009-11-11):
如题,保护板保护电池电压充到4.2v就断开截止,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用来直接接4.2v以上的电压来充的啊,为什么没见这样使用?请大虾们解答!

网友:
不可以,时间长了,电池会怀孕的。我的手机电池就是让万能充电池冲怀孕了

网友:
使用合适的充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
电压差不多可以并  不过电池寿命严重缩短

网友(2010-01-06):
因为很多保护板的芯片过充电压设在4.35v以上,而且精度不高
能保证电池不炸,其他就不管了

除非是大厂(比如maxim之类)明确标出4.2V误差0.0xxV的片子,慎用

网友:
不行,需要先恒流充电,后恒压充电,可以使用专用充电芯片充电
如果直接充会损坏电池,小心鼓包或者起火,如果是山寨电池,爆炸也是可能的,安全第一!!!

网友:
我以前试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