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timer控件(上传源文件)

楼主(2009-11-11):
在我的程序里用了计时器timer控件,最大值只能设置为65535,即只有65535毫秒,哪位高手看看怎样才能让总的工作时间大于65535毫秒,并任意设定(也就是说一两个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建议别这么用,一年也是一秒一秒累计起来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
用计数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CurNum As Integer

Private Sub Form_Load()
CurNum = 0
Timer1.Interval = 60000 '一分钟定时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CurNum = CurNum + 1'每达到一分钟+1

If CurNum >= 60 Then  '大于或等于60就是1个小时了,想多少就改多少
    CurNum = 0 '复位计数
    MsgBox "一个小时已到"
End If
End Sub

随手写的,不一定正确

楼主:
不是很简单 我把源文件传上来了 大家帮看看吧 谢谢了

网友:
看了,简单,累加+计算+判断=OK

网友:
用API函数 DWORD GetTickCount(void),本次减上次得到时间差值(前提是系统连续不关机运行时间不能超过49天,因为32位溢出)。
清华大学……LZ是那里的?导师居然允许用vb6?

楼主:
VB简单 结果倒给我搞一堆问题

网友:
2楼的程序可是典型错误噢,自己运行一下看看会怎样?
写程序有时因为程序员懒,但有时也不能懒,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的,Timer控件用的是16位计数器,就只能算那么多,反过来,你要做一个一年触发一次的时钟也成:一分钟一分钟地累加呗。

网友:
8楼正解,vb6很简单吗?看看advance vb吧

楼主:
Private m_StopTime As Date

Private Sub Command7_Click()
    'Timer3.Interval = Temp15 * 1000 改为下面两句->
    Timer3.Interval = 500
    m_StopTime = DateAdd("s", Val(Temp15), Now)
    Timer3.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3_Timer()
    If Now() < m_StopTime Then Exit Sub '增加这个判断'

    ... '到点时的执行代码'
End Sub

在别人的帮助下弄出来了

网友:
看楼主转换数据这么辛苦,看我是否可以帮你减轻一些痛苦,看招:

'功能: 十六进制字符串转字节数组
Function HexStr2Bytes(hexStr As String) As Byte()
    Dim txt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Dim q   As Long
    Dim b() As Byte

    txt = Replace$(hexStr, " ", "")             '删除所有空格

    ReDim b(0)
    For i = 1 To Len(txt) Step 2
        ReDim Preserve b(q)                     '重定义数组大小并保留原值
        b(q) = Val("&H" & Mid$(txt, i, 2))      '转换为十进制值
        q = q + 1
    Next i

    HexStr2Bytes = b()
End Function

网友:
还有这招:

'功能: 字节数组转十六进制字符串
Function Bytes2HexStr(b() As Byte, Optional SpaceMark As String) As String
    Dim txt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If VarType(b) <> (vbArray + vbByte) Then Exit Function      '非字节数组退出
    For i = LBound(b) To UBound(b)
        txt = txt & Right$("00" & Hex$(b(i)), 2) & SpaceMark
    Next

    Bytes2HexStr = txt
End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