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键开关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情况

楼主(2009-11-11):
小弟想用两个按键开关分别控制直流电机的正转或者反转,考虑到差动电路会损耗功率(静态下测得电机两端的电压分别为14V,电机参数是18V-1.5A)。现想用两个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不知道如何电路该如何接法?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工作时,左边是17.1V,右边是13.8V。理想状态应该是17-18V直接供给电机。

网友:
要用功率管

楼主:
有什么型号可以介绍吗?

网友:
这个你看下

楼主:
好。谢谢。我用Proteus仿真下,看看电机两端的初始状态有无电压。

楼主:
试过了,初始态不接控制端时。电机两端虽没有电势差,但对地GND而言,两端还是存在电压。

网友:
这个  是实际产品的 部分电路  如果是同样应用  一定是可以的

顺便 仅供参考 本人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