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中的KPPS是什么意思呀?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9-11-11):
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中的KPPS是什么意思呀?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应该是千脉冲每秒

网友:
Kilo Pulse Per Second

网友:
千脉冲/秒,对应速度关系为  V   =   (X * 1000) /  (a * 360 / b)   (圈/秒)

V为速度  ,单位  圈/秒

X为 脉冲频率 ,单位 KPPS

a 为驱动器细分数

b 为 步进电机机械步距角

网友:
这好象只是对于两相电机的计算.3相,5相的不行.具体不明白怎么算....

网友:
对应于三相,五相一样,只是有的厂家把三相或者五相的电机驱动器的计算转换成两相的了(如本身是三相电机,机械上是300齿,步距角是1.2度,驱动器本该接受300个脉冲带动电机旋转一圈,但若驱动器软件本身作了处理,则还是200个脉冲一圈),这样便于统一计算,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算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