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建立任务的方法(为什么一般都在一个任务里面建立其他任务)

楼主(2009-11-11):
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一个任务里面建立其他任务,然后把建立任务的任务Suspend了

请问这个和在main里面一下子建立好几个任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感谢各位执教

aaa1982

网友:
要在OSStart后才能开中断 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我习惯在OSstart之前把任务都创建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可能我的情况比较简单。我也一直疑惑搂住提出的问题。
望高手赐教。

楼主:
为什么要在要在OSStart之后才能开中断呢?

您的意思是降低上电以后的中断关闭时间,是这个意思么?

aaa1982

网友:
这是UCOS要求的顺序 具体原因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