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根据您教材计数法测量频率的方法有些不精确

楼主(2009-11-11):
马老师,您好,我采用您教材中的计数法测频率,发现个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多谢了。
我是用t0,t1同时测量实验班上CD4060产生方波信号的频率,如果同时用t0测量125hz的信号,t1测量250hz的信号,测量结果都很精确,但是如果同时用t0测量125hz信号,t1测量4000hz信号,t1测量结果正确,而t0计数器测量结果偏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t1的4000hz信号会干扰t0的125hz信号吗,如果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请马老师指教,多谢了

网友:
首先我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测量的。

此外同时测量2个频率的话,处理方法需要考虑如何使2个测量不发生冲突。因为你至少使用2个定时器(通常是3个吧),如果同时测量就会产生几个中断处理同时处理的问题,这样就容易出现冲突。

按你的情况,4000Hz的正常,可能由于T1的中断次数比T0多,处理T1中断影响了T0的中断(在这个应用中,T1、T0都应该及时响应的),造成T0的处理不及时,使误差变大。

建议采用交替测量的方法,定时间隔为100ms测量一次,先测量单独T1,再单独测量T2,循环交替。2个频率每秒测量次数各为5次。

书上的例子不是万能的,主要是要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思想方法,实际应用中需要灵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