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有效值的朋友有福了:32位整数开平方终于做出来(汇编的,在WINAVR中初步测试通过,还在

楼主(2009-11-11):
;汇编部分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MyMath.h"

.section .text

;uint16_t mysqrt_i(uint32_t a)
.global mysqrt_i
mysqrt_i:

        mov r20,r24 ;r25:r24-->p
        mov r21,r25

        ;r21:r20:r23:r22 32bit
        eor r26,r26

        eor r25,r25
        eor r24,r24

        eor r18,r18 ;r20:r19:r18-->4p
        eor r19,r19
        eor r27,r27

        ;1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cp r18,r26
        breq mysqrt_i_next2_0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ori r18,4
mysqrt_i_next2_0:

        ;2
        lsl r24 ;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21
        lsl r18
        rjmp mysqrt_i_s2_1
mysqrt_i_s2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lsl r18 ;4p
        ori r18,0x4
mysqrt_i_s2_1:
    ;3
        lsl r24 ;
        ;lsl r18 ;4p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31
        lsl r18 ;4P
        rjmp mysqrt_i_s3_2
        mysqrt_i_s31:
        ori r24,1
        sbc r26,r18
        lsl r18
        ori r18,0x4 ;4P

        mysqrt_i_s3_2:

        ;4
        lsl r24 ; p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lsl r22
        ro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41
        lsl r18
        rjmp mysqrt_i_s4_2
        mysqrt_i_s41:
        ori r24,1
        sbc r26,r18
        lsl r18 ;4p
        ori r18,4
        mysqrt_i_s4_2:

        ;一个字节已经移完,部分商已经产生了4位,R22已经移空
        ;接下来我移入R22:R26中
        ;5
        lsl r24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
        cp r19, r22
        brlo mysqrt_i_s51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51
        lsl r18
        rjmp mysqrt_i_s5_2
        mysqrt_i_s5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i r22,0
        lsl r18
        ori r18,4
        mysqrt_i_s5_2:

        ;6
        lsl r24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
        cp r19, r22
        brlo mysqrt_i_s61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61
        lsl r18
        rjmp mysqrt_i_s6_2
        mysqrt_i_s6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i r22,0
        lsl r18
        ori r18,4
        mysqrt_i_s6_2:

        ;7
        lsl r24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cp r19, r22
        brlo mysqrt_i_s71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71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72
        mysqrt_i_s7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 r22,r19
        lsl r18 ;4p
        rol r19
        ori r18,4
mysqrt_i_s72:

        ;8
        lsl r24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lsl r23
        ro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81
        brne mysqrt_i_s8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81
        mysqrt_i_s8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82

        mysqrt_i_s8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 r22,r19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

mysqrt_i_s82:

        ;9 r23已经空了,此时可以移进R23:R22:R26
        lsl r24
        rol r25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cp r27, r23
        brlo mysqrt_i_s9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91
        brne mysqrt_i_s9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91
        mysqrt_i_s9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92
        mysqrt_i_s9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i r23,0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
        mysqrt_i_s92:

        ;10
        lsl r24
        rol r25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cp r27, r23
        brlo mysqrt_i_s10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01
        brne mysqrt_i_s10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01

        mysqrt_i_s10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102
        mysqrt_i_s10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i r23,0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
        mysqrt_i_s102:

        ;11
        lsl r24
        rol r25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cp r27, r23
        brlo mysqrt_i_s11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11
        brne mysqrt_i_s11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11
        mysqrt_i_s11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112
        mysqrt_i_s11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i r23,0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
        mysqrt_i_s112:

        ;12
        lsl r24
        rol r25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lsl r20
        ro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cp r27, r23
        brlo mysqrt_i_s12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21
        brne mysqrt_i_s12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21
        mysqrt_i_s12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122
        mysqrt_i_s121:
        ;商1
        ori r24,1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i r23,0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 ;4p
        mysqrt_i_s122:

        ;13
        ;R20已经空了
        lsl r24
        rol r25

        ls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ls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tst r20
        brne mysqrt_i_s131
        tst r23
        brne mysqrt_i_s13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31
        brne mysqrt_i_s13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31
        mysqrt_i_s13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132
        mysqrt_i_s131:
        ;商1
        ori r24,1
        sec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 r23,0
        sbc r20,0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
        mysqrt_i_s132:

        ;14
        lsl r24
        rol r25

        ls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ls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tst r20
        brne mysqrt_i_s141
        tst r23
        brne mysqrt_i_s14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41
        brne mysqrt_i_s14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41
        mysqrt_i_s142_2:
        lsl r18
        rol r19

        rjmp mysqrt_i_s142
        mysqrt_i_s141:
        ;商1
        ori r24,1
        sec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i r23,0
        sbci r20,0
        lsl r18
        rol r19

        ori r18,4;4p
        mysqrt_i_s142:

        ;15

        lsl r24
        rol r25

        ls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ls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tst r20
        brne mysqrt_i_s151
        tst r23
        brne mysqrt_i_s151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51
        brne mysqrt_i_s15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51
        mysqrt_i_s152_2:
        lsl r18
        rol r19
        rol r27
        rjmp mysqrt_i_s152
        mysqrt_i_s151:
        ;商1
        ori r24,1
        sec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i r23,0
        sbci r20,0
        lsl r18
        rol r19
        rol r27
        ori r18,4 ;4p

        mysqrt_i_s152:

        ;16
        lsl r24
        rol r25

        lsl r21
        rol r26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lsl r21
        rol r26 ;左移2位
        rol r22
        rol r23
        rol r20

        tst r20
        brne mysqrt_i_s161
        cp r27,r23
        brlo mysqrt_i_s161
        brne mysqrt_i_s162_2
        cp r19,r22
        brlo mysqrt_i_s161
        brne mysqrt_i_s162_2
        cp r18,r26
        brlo mysqrt_i_s161
        mysqrt_i_s162_2:
        lsl r18
        rol r19
        rol r20
        rjmp mysqrt_i_s162
        mysqrt_i_s161:
        ;商1
        ori r24,1 ;其实后面的可以不用做了
        sec
        sbc r26,r18
        sbc r22,r19
        sbc r23,r27
        sbci r20,0
        lsl r18
        rol r19
        rol r20
        ori r18,4
        mysqrt_i_s162:

        ;17

        ret

楼主:
/*C语言测试部分*/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MyMath.h"
int main()
{
        unsigned int a,b;
        a=0xff00;
        b=mysqrt_i(0xff00ff01);
        return 0;
}

楼主:
/*MyMath.h的内容:*/

#ifndef MYMATH_H
#define MYMATH_H
#include <stdint.h>
uint16_t mysqrt_i(uint32_t a);
#endif

楼主:
使用AVR-GDB调试了很久,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来不及做详细注释了,先放上再说!

网友:
有什么意义?编译器不提供标准的数学计算功能?

网友A:
库函数不一定是速度最快 最节省资源的 你用AT13做个浮点数除法看看 还剩多少

这段程序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只能用神奇来形容

float InvSqrt (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x;
int i = *(int*)&x;
i = 0x5f3759df - (i >> 1); // 计算第一个近似根
x = *(float*)&i;
x = x*(1.5f - xhalf*x*x); // 牛顿迭代法
return x;
}
主要是 0x5f3759df 这个数 简直匪夷所思

我测试过 很准...我看不太懂汇编 希望楼主看一下这个 也许对你有些启发
另 请教高人 0x5f3759df 这玩意怎么来的。。
通常的牛顿迭代法都是需要编写循环语句的,但是在这里,因为只迭代两次,所以并不需要循环。
i = 0x5f3759df - (i >> 1); 简直...我只知道那是个浮点数 而且很准 想不通
望高人解答

网友:
顶,希望LZ把浮点数的也做出来。

网友:
我以前也用汇编写过了。论坛坏了就没有了,

网友:
重新给大家传一次吧。IAR下的。

//U16 Sqrt(U32 num)
//input : num -> r19:r16
//output: res -> r17:r16
//use volatile registers r9:r0,
//r1:r0   -> result
//r30_r3:r2 -> result left shift temp
//r22:r20 -> num left shift extend
//r23-> loop counter
Sqrt32:
           clr   r0      ;clr result
           clr   r1
           movw  r2, r0  ;clr result shift
           movw  r30,r0  ;//const - 0
           movw  r20,r0
           movw  r22,r0
           ldi   r23,0x11;//do 17 times
wait:
           rcall shiftb;//shift 2 bit to calculate
           rcall shiftb
           dec   r23   ;//check if finished
           cpi   r23, 0x1
           breq  cal
           cpi   r20, 0;//if data is not 0, start calculate
           breq  wait   //shift until msb is not 0,and to calculate
cal:
           inc   r2
           cp    r20, r2;//extend - (4 result + 1)
           cpc   r21, r3
           cpc   r22, r30
           brcc  hig
           clc
           rjmp  calend
hig:
           sub   r20, r2
           sbc   r21, r3
           sbc   r22, r30
           sec
calend:
           rol   r0    ;result reflash
           rol   r1
           dec   r23
           breq  cend  ;//check if finished
           movw  r2, r0;//init 4 * result
           clr   r30
           rcall shifta;//result and input number shift
           rcall shifta
           rjmp  cal
cend:
           movw  r16,r0
           ret

shifta://route shift data
           lsl   r2
           rol   r3
           rol   r30
shiftb:    lsl   r16
           rol   r17
           rol   r18
           rol   r19
           rol   r20
           rol   r21
           rol   r22
           ret

网友:
你的浮点开平方执行一次要大约多少机器周期?

网友:
貌似太长了

AVR FFT里面有 有符号32位 开方汇编,貌似很短。

网友:
单片机我还没有用过浮点。 双字节乘法、除法什么的都是自己写汇编函数,感觉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感觉靠不准,需要实际测试和库函数的优劣...

网友:
[转自http://yueweitang.org/blog/posts/inverse-square-root-algorithm-analysis.html]

下面这个求1/\sqrt{x}的函数号称比直接调用sqrt库函数快4倍,来自游戏Quake III的源代码。

float InvSqrt(float x){
    float xhalf = 0.5f * x;
    int i = *(int*)&x;
    i = 0x5f3759df - (i >> 1);
    x = *(float*)&i;
    x = x * (1.5f - xhalf * x * x);
    return x;
}

我们这里分析一下它的原理(指程序的正确性,而不是解释为何快)。

分析程序之前,我们必须解释一下float数据在计算机里的表示方式。一般而言,一个float数据x共32个bit,和int数据一样。其中前23位为有效数字M_x,后面接着一个8位数据E_x表示指数,最后一位表示符号,由于这里被开方的数总是大于0,所以我们暂不考虑最后一个符号位。此时

x=1.M_x 2^{E_x-127}

如果我们把计算机内的浮点数x看做一个整数I_x,那么

I_x = 2^{23}E_x+M_x

现在开始逐步分析函数。这个函数的主体有四个语句,分别的功能是:

    int i = *(int*)&x; 这条语句把x转成i=I_x。

    i = 0×5f3759df - (i>>1); 这条语句从I_x计算I_{1/\sqrt{x}}。

    y = *(float*)&i; 这条语句将I_{1/\sqrt{x}}转换为1/\sqrt{x}。

    y = y*(1.5f - xhalf*y*y); 这时候的y是近似解;此步就是经典的牛顿迭代法。迭代次数越多越准确。

关键是第二步 i = 0x5f3759df - (i>>1); 这条语句从I_x计算I_{1/\sqrt{x}},原理:

令y=1/\sqrt{x},用x=(1+m_x)2^{e_x}和y=(1+m_y)2^{e_y}带入之后两边取对数,再利用近似表示\log_2(1+z)\sim z+\delta,算一算就得到

I_y = \frac{2}{3}(127-\delta)2^{23}-I_x/2

若取\delta=0.0450465679168701171875,\frac{2}{3}(127-\delta)2^{23}就是程序里所用的常量0x5f3759df。至于为何选择这个\delta,则应该是曲线拟合实验的结果。

网友:
我在avr studio里测试了下楼主的mysqrt_i,执行一次374个机器周期,感觉他把一些循环展开,用空间换时间,所以代码就长了。

网友:
代吗确实够长的了。

楼主:
我做过了测试使用它一次要356个Cycle

楼主:
16MHz下要22.24uS

楼主:
去掉后面部分还可以再省8个周期

楼主:
空间换时间,因为我要的速度非常快,保证系统响应时间很重要

网友:
【13楼】 pldjn

老美一个教授专门花时间研究了这个天才的函数,很是天才。

我比较奇怪,函数作者是写游戏软件的,他怎么就不说明一下呢?

网友:
有必要记号一下!

网友:
是写游戏软件的 这个函数的作者 可能是因为要处理3D画面用到开方吧

网友:
做了个浮点开平方,执行一次要大约537机器周期,可以直接替代winavr里的sqrt(),还在测试看有无错误

网友B: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float i,j,k,l,M;
uint32_t i1;
uint16_t i2;
i1=635;
i2=mysqrt_i(i1);
j=3.1;
执行到这里 Cycle counter = 502
i=sqrt(j);
执行到这里 Cycle counter = 4810
k=fsqrt_qianhng(j);
执行到这里 Cycle counter = 5336
M=InvSqrt (j);
执行到这里 Cycle counter = 12742
l=(i-k)*10000000.0;
i2 =(uint16_t) l;
while(1);

通过计算得到函数的机器周期:
sqrt(j)            4308
fsqrt_qianhng(j)    526
InvSqrt (j)        7406

计算结果:
sqrt(j)            0x3f e1 5e 04
fsqrt_qianhng(j)   0x3f e1 5e 04
InvSqrt (j)        0x7f 80 00 00

看样子是InvSqrt (j)出错了^_^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营养哦

网友:
上辛苦工作n小时的劳动成果
;floatting point sqrt
;            by qianhng,qianhng@163.com
;2009-11-12 VER 1.3.R
;版权所有、欢迎翻录,请保留所有说明,若程序有问题,麻烦举报于qianhng@163.com
;另:欢迎免费使用,若是对你有所帮助,同样欢迎随意打赏到支付宝帐号qianhng@163.com

使用方法:

文件:

网友:
InvSqrt原先是在PC上用的,你在AVR上用的时候int是16位的,就不对了
而且InvSqrt算的是开方的倒数,在3D计算上开方的倒数比开方更有用

网友:
1=1×1
1+3=2×2
1+3+5=3×3
……
以此类推:1+3+5+……+29+31=16×16

即对于8位(最大255),最多16次减法,16次加法,16次移位和16次比较。

但是扩展到16位,理论上是各项工作完成256次,那就太复杂了……

呵呵,我的程序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使用int32_t就对了

网友:
8楼的程序很好,

网友(2009-12-24):
试用了29楼的程序,发现编译后占的FLASH和SRAM大了很多,SRAM占了240字节。

网友(2011-04-02):
支持这类讨论~~顶~~

网友:
36的方法很有意思哦,不过只能是整数的平方

网友(2013-03-18):
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
很强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float i,j,k,l,M;
uint32_t i1;

InvSqrt没错。它求出来的是倒数……

网友(2013-04-27):
mark     ,刚好用到.

网友:
相当好的东西,MARK

网友(2017-02-10):
做信号有效值用的上

网友(2017-06-22):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不一定是速度最快 最节省资源的 你用AT13做个浮点数除法看看 还剩多少

这段程序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 ...

不错的算法,验证下先

网友:
根据中值定理计算的比较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