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实现244功能?

楼主(2009-11-11):
见别人的板子,cpld和244是一起使用的,难道cpld不能实现244的功能(主要是增强电流的驱动能力)吗?
看Altera的资料说有可编程的IO驱动能力,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Actel的FPGA在设置输出的时候可以选择2mA,4mA或8mA的驱动电流

网友:
增加244主要有2个原因:
第一是您是您说的总线驱动能力。。。
第二是自适应1.8V~5.5V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是有点疑问:
1. Altera或Xilinx的PLD器件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2. 244可以自适应1.V~5.5V电压,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应用里,电压应该是固定的吧

楼主:
自己顶起来,欢迎朋友们讨论

网友:
电压不一定是固定的。比如逻辑分析仪输入和XINLINX的多电压支持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