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多层循环跳出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while(1)
        {
        seek_scan(1);
if(band==0)
        {
                if(++chdisplay>9)
                        {
                                 chdisplay=0;
                                        //如果满足条件跳出整个while循环应该加什么语句呢
                        }
                if(fm_freq1==760)                //如果满足条件跳出整个while循环        应该加什么语句呢
        }
else if(band==1)
        {
                if(++chdisplay>19)
                        {
                        chdisplay=0;
                        //如果满足条件跳出整个while循环
                        }
                        if(fm_freq2==870)//如果满足条件跳出整个while循环 应该加什么语句呢
        }
else //if(band==2)
        {
                if(++chdisplay>19)
                        {
                        chdisplay=0;
                        //如果满足条件跳出整个while循环        应该加什么语句呢
                        }
                        if(am_freq==522)                //如果满足条件跳出整个while循环        应该加什么语句呢
        }

        i=chdisplay;
        i<<=1;//为了得到正确频率存储位子

        if(band==0)
                {
                //        fmch1=chdisplay;
                        fm_channel1=fm_freq1/256;
                        fm_channel1[i+1]=fm_freq1%256;
                }
        else if(band==1)
                {
                //        fmch2=chdisplay;
                        fm_channel2=fm_freq2/256;
                fm_channel2[i+1]=fm_freq2%256;
                }
        else//if(band==3)
                {
                        //amch=chdisplay;
                        am_channel=am_freq/256;
                        am_channel[i+1]=am_freq%256;
                }
        }
请教一下如果要退出整个while应该加什么语句好呢,加break好吗??

网友:
你不知道C语言中有个保留字叫做 goto 么?

网友:
单个while可用break跳出,多层循环时goto也行,但是为了程序的严谨性(goto好像没有处理堆栈)我一般把整个while做成一个函数,在需要退出while的地方return,  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void main()
{
  fun1();
}

void fun1()
{
while(1)
{
    if (xxx>1)
      return;
    while (1)
    {
     if (xxxx<1)
       return;
    }
}
}

网友:
【2楼】 vtte

单个while可用break跳出,多层循环时goto也行,但是为了程序的严谨性(goto好像没有处理堆栈)我一般把整个while做成一个函数,在需要退出while的地方return,  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

多重循环本身就跟堆栈扯不上什么关系,即便是 C++ 规范中的变量随时定义,也并不是说定义时候才分配栈空间的

楼主:
你好
        while(1)
                {
                seek_scan(1);//进入ATS
        if(band==0)
                {
                        if(++chdisplay>9)
                                {
                                         chdisplay=0;
                                                goto table;
                                }
                        if(fm_freq1==760)
                                {
                                set_bit(flag5,channel_ats);
                                                goto table;
                                }

                }
        else if(band==1)
                {
                        if(++chdisplay>19)
                                {
                                chdisplay=0;
                                        goto table;
                                }
                                if(fm_freq2==870)        goto table;
                }
        else //if(band==2)
                {
                        if(++chdisplay>19)
                                {
                                chdisplay=0;
                                goto table;
                                }
                                if(am_freq==522)                        goto table;
                }

                i=chdisplay;
                i<<=1;//为了得到正确频率存储位子
                if(band==0)
                        {
                        //        fmch1=chdisplay;
                                fm_channel1=fm_freq1/256;
                                fm_channel1[i+1]=fm_freq1%256;
                        }
                else if(band==1)
                        {
                        //        fmch2=chdisplay;
                                fm_channel2=fm_freq2/256;
                        fm_channel2[i+1]=fm_freq2%256;
                        }
                else//if(band==3)
                        {
                                //amch=chdisplay;
                                am_channel=am_freq/256;
                                am_channel[i+1]=am_freq%256;
                        }
                }
        table:
                if(band==0)
                        {
                                fm_freq1=fm_channel1[0]*256+fm_channel1[1]        ;
                                set_freq(fm_freq1*10);          //频率调整
                        }
                else if(band==1)
                        {
                                fm_freq2=fm_channel2[0]*256+fm_channel2[1];
                                 set_freq(fm_freq2*10);          //频率调整
                        }
                else
                        {
                                am_freq=(am_channel[0]*256+am_channel[1]);
                                set_freq(am_freq);
                        }
我也试过goto,可是运行到跳出while循环到table时 出错了,如果用break仿真时好像可以跳出整个while循环(IAR编译器)
我在电脑上查看fm_channel1[0]的值是0x02;fm_channel1[10]的值是0xf8
而fm_freq1得值却是519,如果正确的值应该是fm_freq1=(0x02*256+0xf8)

网友:
goto好像没有处理堆栈。。。。

跟堆栈无关,但是如果有动态内存申请,要记得释放

网友:
如果实在太过不喜欢用 goto,也可以尝试使用

try...catch 结构

不过,这并不是在每一种编译器和平台架构中都能完整实现的,真用起来,还不如 goto 安全

网友:
就一重循环,break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麻烦,break和if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确实是一重循环,一个break就够了

网友(2010-10-21):
实在跳不出,GOTO 强制出去……哈哈!